哪位能通俗的说下 继电PID自整定的原理?

楼主(2018-01-05):
          如题,哪位能通俗的说下 继电PID自整定的原理,
我理解的是 先 全开、全关输出,让输出振荡起来,测量振荡时的参数。再用ZN公式 计算得到PID参数。
振荡时的参数需要测哪些呢?求各路英雄指导。

网友A: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希望有大神出来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希望有大神出来指点一下!

这么巧,说说你的看法

网友A:
就是不知道如何让它振荡起来,用那种方式!我试了好多种方法试出的参数,都不对不上,还不如手动调的效果好!

网友:
坛子里有大神写的仿真软件,但是仿真的结果跟实际的曲线也是差得蛮远的。不然可以省很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道如何让它振荡起来,用那种方式!我试了好多种方法试出的参数,都不对不上,还不如手动调的效果好 ...

应该可以通过 继电PID自整定

网友:
断电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概念呢?是MCU控制固定周期输出方波呢?还是用PID本身的算法计算输出?把I和D设成0。

网友B:
先上去使劲抽它两耳光,看它暴起的高度和反应时间,下次就知道怎么逗它又不会让它轻易暴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上去使劲抽它两耳光,看它暴起的高度和反应时间,下次就知道怎么逗它又不会让它轻易暴走了 ...

说是这么说,怎么计算出来?

网友:
一直搞不懂自整定是啥回事

网友C:
继电器迟滞环自整定源于临界振荡整定,测量被控对象振荡幅值,频率,配合继电输出的幅值,算出等效临界振荡增益,根据这个增益拟定pi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迟滞环自整定源于临界振荡整定,测量被控对象振荡幅值,频率,配合继电输出的幅值,算出等效临界振荡 ...

有没有工程示例,指导一下,或者 参考资料

网友:
我见很多棒棒模式用着也挺好,就一个迟滞比较器

网友(2021-04-28):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迟滞环自整定源于临界振荡整定,测量被控对象振荡幅值,频率,配合继电输出的幅值,算出等效临界振荡 ...

配合继电输出的幅值?这个如何的到?

网友:
啥是继电? 继电器通断? 用在什么场合的PID, Buck降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