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stm32f042f6p6 USB HID改BULK传输程序

楼主(2018-01-06):
近期项目有用STM32F042F6P6做了简单的控制,后来需要扩展功能。随带做了USB的功能测试。

晶振使用外置的8M,当然可以使用内部48MRC。其他就是直接USB连接,做回环测试。

好了,废话不说,先上程序

下面开始修改
1.首先使用STM32CubeMX生成可用的HID程序。看图配置

2.生成的程序打开后,打开usbd_conf.h,新增端点定义

/*
*   endpoint 0x80 and 0x00 are used for enumerating device.
*   endpoint 0x81 and 0x80 are used for control xfer.
*/
#define HID_IN_EP                    0x81
#define HID_OUT_EP                   0x01 //使用端点1

#define HID_IN_BULK_PACKET           64 //按照协议,FS模式下最大就64个字节
#define HID_OUT_BULK_PACKET          64

3.打开usbd_desc.h修改VIP,PID。这个最好修改了不然又是识别为HID设备。
对应的驱动生成,可以使用libusb提供的工具。使用方法自行查找。

/** @defgroup USBD_DESC_Private_Defines
  * @{
  */
#define USBD_VID     0x0483//1155
#define USBD_LANGID_STRING     1033
#define USBD_MANUFACTURER_STRING     "STMicroelectronics"
#define USBD_PID_FS     0x5710//22315
#define USBD_PRODUCT_STRING_FS     "STM32 Human interface"
#define USBD_SERIALNUMBER_STRING_FS     "00000000001A"
#define USBD_CONFIGURATION_STRING_FS     "HID Config"
#define USBD_INTERFACE_STRING_FS     "HID Interface"

4..打开usbd_desc.c开始修改描述符,首先修改设备描述符USBD_FS_DeviceDesc
bDeviceClass 修改为0xff,为自定义设备

5.打开usbd_hid.c,修改配置,接口,端口等描述符,直接上代码

其中描述符的长度要修改一下,就是其中的  USB_HID_CONFIG_DESC_SIZ = 36;

/* USB HID device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
__ALIGN_BEGIN static uint8_t USBD_HID_CfgDesc[USB_HID_CONFIG_DESC_SIZ]  __ALIGN_END =
{
  0x09, /* bLength: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_TYPE_CONFIGURATION,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
  USB_HID_CONFIG_DESC_SIZ,
  /* wTotalLength: Bytes returned */
  0x00,
  0x01,         /*bNumInterfaces: 1 interface*/
  0x01,         /*bConfigurationValue: Configuration value*/
  0x00,         /*iConfiguration: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0xE0,         /*bmAttributes: bus powered and Support Remote Wake-up */
  0x32,         /*MaxPower 100 mA: this current is used for detecting Vbus*/

  /**************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interface ****************/
  /* 09 */
  0x09,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USB_DESC_TYPE_INTERFACE,/*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0x00,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0x00,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0x02,         /*bNumEndpoints*/
  0x00,         /*bInterfaceClass: HID*/
  0x00,         /*bInterfaceSubClass : 1=BOOT, 0=no boot*/
  0x00,         /*nInterfaceProtocol : 0=none, 1=keyboard, 2=mouse*/
  0,            /*iInterface: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  /********************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HID ********************/
//  /* 18 */
//  0x09,         /*bLength: HID Descriptor size*/
//  HID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HID*/
//  0x11,         /*bcdHID: HID Class Spec release number*/
//  0x01,
//  0x00,         /*bCountryCode: Hardware target country*/
//  0x01,         /*bNumDescriptors: Number of HID class descriptors to follow*/
//  0x22,         /*bDescriptorType*/
//  HID_MOUSE_REPORT_DESC_SIZE,/*wItemLength: Total length of Report descriptor*/
//  0x00,
  /******************** Descriptor of Mouse endpoint ********************/
  /* 18 */
  0x07,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USB_DESC_TYPE_ENDPOINT, /*bDescriptorType:*/

  HID_IN_EP,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IN)*/
  0x02,          /*bmAttributes: bulk endpoint*/
  HID_IN_BULK_PACKET, /*wMaxPacketSize: 64 Byte max */
  0x00,
  HID_FS_BINTERVAL,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10 ms)*/
  /* 25 */
        0x07,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USB_DESC_TYPE_ENDPOINT, /*bDescriptorType:*/

  HID_OUT_EP,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OUT)*/
  0x02,          /*bmAttributes: bulk endpoint*/
  HID_OUT_BULK_PACKET, /*wMaxPacketSize: 64 Byte max */
  0x00,
  HID_FS_BINTERVAL,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10 ms)*/
        /* 32 */
} ;

6.初始化端点与接收缓冲,USB_Rx_Buffer为自己定义接收缓冲区大小 为64个字节
/**
  * @brief  USBD_HID_Init
  *         Initialize the HID interface
  * @param  pdev: device instance
  * @param  cfgidx: Configuration index
  * @retval status
  */
static uint8_t  USBD_HID_Init (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int8_t cfgidx)
{
  uint8_t ret = 0;

  /* Open EP IN */
  USBD_LL_OpenEP(pdev,
                 HID_IN_EP,
                 USBD_EP_TYPE_BULK,
                 HID_IN_BULK_PACKET);

        /* Open EP OUT */
  USBD_LL_OpenEP(pdev,
                 HID_OUT_EP,
                 USBD_EP_TYPE_BULK,
                 HID_OUT_BULK_PACKET);

                /* Prepare Out endpoint to receive next packet */
        USBD_LL_PrepareReceive(pdev,
                 HID_OUT_EP,
                 (uint8_t*)(USB_Rx_Buffer),
                 HID_OUT_BULK_PACKET);

  pdev->pClassData = USBD_malloc(sizeof (USBD_HID_HandleTypeDef));

  if(pdev->pClassData == NULL)
  {
    ret = 1;
  }
  else
  {
    ((USBD_HID_HandleTypeDef *)pdev->pClassData)->state = HID_IDLE;
  }
  return ret;
}

7.同时也设置一下重置函数
/**
  * @brief  USBD_HID_Init
  *         DeInitialize the HID layer
  * @param  pdev: device instance
  * @param  cfgidx: Configuration index
  * @retval status
  */
static uint8_t  USBD_HID_DeInit (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int8_t cfgidx)
{
  /* Close HID EPs */
  USBD_LL_CloseEP(pdev,
                  HID_IN_EP);
        /* Close HID EPs */
  USBD_LL_CloseEP(pdev,
                  HID_OUT_EP);

  /* FRee allocated memory */
  if(pdev->pClassData != NULL)
  {
    USBD_free(pdev->pClassData);
    pdev->pClassData = NULL;
  }

  return USBD_OK;
}

8.新增out函数,先声明
static uint8_t  USBD_HID_DataOut (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int8_t epnum);
然后注册一下
/** @defgroup USBD_HID_Private_Variables
  * @{
  */

USBD_ClassTypeDef  USBD_HID =
{
  USBD_HID_Init,
  USBD_HID_DeInit,
  USBD_HID_Setup,
  NULL, /*EP0_TxSent*/
  NULL, /*EP0_RxReady*/
  USBD_HID_DataIn, /*DataIn*/
  USBD_HID_DataOut, /*DataOut*/
  NULL, /*SOF */
  NULL,
  NULL,
  USBD_HID_GetCfgDesc,
  USBD_HID_GetCfgDesc,
  USBD_HID_GetCfgDesc,
  USBD_HID_GetDeviceQualifierDesc,
};

再然后就是在里面实现回环
/**
  * @brief  USBD_HID_DataIn
  *         handle data IN Stage
  * @param  pdev: device instance
  * @param  epnum: endpoint index
  * @retval status
  */
static uint8_t  USBD_HID_DataOut(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int8_t epnum)
{

  uCountRXbuff = USBD_GetRxCount(pdev,epnum);

    // add your own data to process the received data
    /*
    *    printf_the_received_data((char *)USB_Rx_Buffer, USB_Rx_Cnt);
    */

  /* Prepare Out endpoint to receive next packet */
    USBD_LL_PrepareReceive(pdev,
                       HID_OUT_EP,
                       (uint8_t*)(USB_Rx_Buffer),
                       HID_OUT_BULK_PACKET);

        USBD_HID_SendReport (pdev,
                 (uint8_t*)&USB_Rx_Buffer,
                 uCountRXbuff);

        return USBD_OK;
}

9.基本完成了,然后打开usbd_conf.c,新增OUT缓冲地址,分配 64个字节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Low Level portion of the Device driver.
  * @param  pdev: Device handle
  * @retval USBD Status
  */
USBD_StatusTypeDef  USBD_LL_Init (USBD_HandleTypeDef *pdev)
{
  /* Init USB_IP */
  /* Link The driver to the stack */
  hpcd_USB_FS.pData = pdev;
  pdev->pData = &hpcd_USB_FS;

  hpcd_USB_FS.Instance = USB;
  hpcd_USB_FS.Init.dev_endpoints = 8;
  hpcd_USB_FS.Init.speed = PCD_SPEED_FULL;
  hpcd_USB_FS.Init.ep0_mps = DEP0CTL_MPS_64;
  hpcd_USB_FS.Init.phy_itface = PCD_PHY_EMBEDDED;
  hpcd_USB_FS.Init.low_power_enable = DISABLE;
  hpcd_USB_FS.Init.lpm_enable = DISABLE;
  hpcd_USB_FS.Init.battery_charging_enable = DISABLE;
  if (HAL_PCD_Init(&hpcd_USB_FS)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HAL_PCDEx_PMAConfig((PCD_HandleTypeDef*)pdev->pData , 0x00 , PCD_SNG_BUF, 0x18);
  HAL_PCDEx_PMAConfig((PCD_HandleTypeDef*)pdev->pData , 0x80 , PCD_SNG_BUF, 0x58);
  HAL_PCDEx_PMAConfig((PCD_HandleTypeDef*)pdev->pData , 0x81 , PCD_SNG_BUF, 0x100);
        HAL_PCDEx_PMAConfig((PCD_HandleTypeDef*)pdev->pData , 0x01 , PCD_SNG_BUF, 0x140);
  return USBD_OK;
}

10.编译下载,你就可以测试了。测试使用了bus hound

网友:
不错,写得挺详细的

网友:
收藏,USB搞过,但后来就忘了

网友A:
请问楼主,STM32CubeMX默认生成的代码,使用者不修改任何地方,接着编译烧录、USB电缆连接到PC后,PC能识别到该USB设备吗?
还是说,必须需要修改才能识别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STM32CubeMX默认生成的代码,使用者不修改任何地方,接着编译烧录、USB电缆连接到PC后,PC能识别 ...

生成就可以识别为HID设备,网上有例程,修改一下就可以变成鼠标了,传送门http://blog.csdn.net/xqhrs232/article/details/77740508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好东西。USB HID改BULK

网友(2018-07-13):
好东西,顶一下。USB HID改BULK

网友B(2019-05-20):
照着操作一遍, 打开bus houd 抓包没效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着操作一遍, 打开bus houd 抓包没效果啊

您先生成工程后编译下载,能识别HID才进行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先生成工程后编译下载,能识别HID才进行修改

您的bulk传输速度能够到多少?是不是必需帧大小都是64字节,一秒钟多少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bulk传输速度能够到多少?是不是必需帧大小都是64字节,一秒钟多少帧? ...

没测试,不会写上位机。大小必须是64,这是协议规定的

网友:
我这里有个c#版本的你看能不能用

网友C(2021-09-11):
能突破64K吗。  现在我们项目至少需要500K字节/秒。   用什么传输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突破64K吗。  现在我们项目至少需要500K字节/秒。   用什么传输更好

那么快的速度上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