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MOS管的开关电路,在-20度时候,无法工作?

楼主(2018-01-06):
该电路常温条件下正常工作,放入-20度高低温箱内测试,发现无法开启导通电源,然后把设备拿出来后,又正常工作,请问是哪里设计问题?

三极管:2SC3356-T1B-A
MOS:BSS84LT1G

网友:
R21电阻太大了

楼主:
这个电阻 低温对什么有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 低温对什么有影响呢

我认为是R21电阻太大了,Q6工作于放大状态,温度低了之后,放大倍数变小,导致Q1栅极电压不够,Q1截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R21电阻太大了,Q6工作于放大状态,温度低了之后,放大倍数变小,导致Q1栅极电压不够,Q1截至 ...

谢谢,我换个4.7k的电阻试试。

网友:
这电阻一般用的都是10-100欧

网友:
我一般用1K,这个10K确实大。放大倍数很低

网友:
半导体需要考虑温度特性(一定要看规格书)
另外,基极电阻竟然用10K ,如果用5V驱动的话,只能说明你学艺未精了。好歹算一下基极电流啊。

网友:
这种地方用3356,也是醉了,3904就好了嘛,3356是高频用的,特点就是饱和导通的基极电压比较一般的三极管高。

网友:
我查了一下你用的这个PMOS的手册,感觉与PMOS没什么关系。所以应该就是楼上各位说的问题了。

网友:
q6换成2n7002就可以了

网友:
702确实可以

网友:
想低功耗就把三极管换成NMOS管

网友:
把三极管换成7002吧,就完事了·····

网友(2018-06-06):
问题解决了吗?R21换成1K,Q6换成2N7002试试

网友B:
LS 推荐 2N7002 的批量用过吗?
这个 MOS 管的型号好像比较古老,不是都有 ESD 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 推荐 2N7002 的批量用过吗?
这个 MOS 管的型号好像比较古老,不是都有 ESD 保护

型号古老没事情,7002结电容小,速度高,耐压也相对一般的20--30v的mos高,有60--70v。适合做电平转化类开关用途,价格便宜,批量用没问题。就是7002和84都是高内阻的,有几个Ω内阻,需要考虑最大内阻下对电路的影响。楼主位用84做电源开关就要考虑下,会有明显的压降。

网友:
三极管在低温时hfe会下降很多,好像好多年以前的无线电上报道过石家庄的厂子生产的低温专用管。

网友:
低温下,Vbe也会升高。

网友:
楼主3356用的什么牌子的,现在还有稳定供货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换4.7电阻好用?

网友:
这种一般让基极电流进饱和状态把,反正EX1的电压是有数的,算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 推荐 2N7002 的批量用过吗?
这个 MOS 管的型号好像比较古老,不是都有 ESD 保护

7002很常用的,我们经常使用呢

网友:
我也看了,这图是我,会这么个参数,R19 ,47~51K,Q6,9014, R21,1K, R22,47~51K.

网友:
然后  问题 有没有解决 ????????  就没有消息了????这贴.....也能太监?

网友:
有可能,温度等级不够

网友:
建议出个版规,对于这种问完就跑的,限期回复结果,过期未回的直接封号

网友:
28楼说的好,确实要有分享精神

网友:
R21一般用1K,R22一般用100K,就算用3.3V来驱动也能正常让三极管稳定在饱和区

网友:
多年以前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低温下无法工作,后来我经过大量测试,终于解决了,原因好像是低温下驱动时间得足够长,因为当时我们的设备都是毫秒工作级别的,所以对时间要求比较严格,但是在低温下,驱动时间短了就无法工作!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好像论坛我也发过类似的帖子,帖子就不找了!

网友(2018-07-28):
Q6没有饱和导通

网友(2019-11-10):
后面解决了吗,也不回个信

网友:
可以模拟一下。

网友:
两年过去了,楼主人呢?也不出来回复一下

网友(2020-01-03):
后面有没有搞定啊,楼主2号还上论坛,也不回个信

网友:
问题是否解决了也不说,祝楼主菊花万人捅

网友:
楼主的EX1也没给个范围值,大家都帮忙忙活了半天

网友:
开关电路

网友:
哈哈哈。又学了一遍,我有个电路也是上面的,我打算把三极管换成mos管,省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