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使用新的线宽线距标准设计出现问题

楼主(2018-01-06):
工艺标准
四层、6板最新生产工艺范围
内层走线最小线宽线距是要≥3.5mil

最小过孔内径:0.2mm
最小过孔外径:0.45mm
最小焊盘离线:5mil
最小bga:0.25mm

客户编号263229R

QQ客服原话
“原稿0.2的过孔,铺铜到线0.08MM,0.2孔我们做不了,铜皮到焊盘间距不够0.2MM”

经过电话沟通,说是过孔也算是焊盘,线距应>5mil,铺铜需要8mil。

电话沟通说得很含糊,不太清楚具体要怎么改。想知道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防止下次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奇怪的是同时发出去3款板子都是按照这个标准设计的,但是只有一款板子出现问题。

附上AD的规则设置

网友A:
0.2的孔 用0.3的钻头钻的 你应该就明白为啥 最小过孔外环要0.45MM 了吧,另外  两个孔 孔边 的距离必须不小于0.4MM  不然无法钻孔,准确的说 0.2MM 的孔 是伪0.2MM  实际还是0.3MM 的孔  强行按照0.3MM 的标准钻

网友B:
要么改回原来的要求,要么换厂,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改回原来的要求,要么换厂,没办法

6mil线宽线距,12mil/24mil
这个标准做过多次板子从来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另外相同的标准其他2款板子能做,就这个不能做,所以非常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的孔 用0.3的钻头钻的 你应该就明白为啥 最小过孔外环要0.45MM 了吧,另外  两个孔 孔边 的距离必须不小 ...

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按照您的说法是不是过孔离另外一条线要15.7mil?
过孔和线的间距要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6mil线宽线距,12mil/24mil
这个标准做过多次板子从来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另外相同的标准其他2款板子能做 ...

你试下换个号重新发一次估计就过了,审板的人太多,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这是进一年多下板子总结的),有些能过有些过不了,看运气

网友:
我听你上面说的糊涂了

网友:
我来帮楼主问一下,什么状况,我都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下换个号重新发一次估计就过了,审板的人太多,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这是进一年多下板子总结的), ...

你说得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2的孔 用0.3的钻头钻的 你应该就明白为啥 最小过孔外环要0.45MM 了吧,另外  两个孔 孔边 的距离必须不小 ...

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猜,然后装很懂,装得就是一个教受一样,再为你这个装懂的解释一下!
1)按规定,0.2的孔必须加大到0。3,就像所有的插键孔一样,这样加上沉铜的厚度,刚好成品孔就是0.2左右,如果不加大则是0。1左右
2)事实行业加工中,对于插键孔是视生产情况处理
1:加大处理0.1补偿,这是标准做法,极大保证生产的成品孔以设计孔大小一致,加大后生效率比较好,这是好处,但是不好处在于,加大过孔让焊环变得小了,如0.45mm的外径,0.2的孔,加大0.1后,孔变成0.3,单边焊环只有0.075MM,对于生产加工极为困难,对于对位及钻孔精度极高!
2:不加大处理,生产中对于过孔不加大处理极为常见,这样的好处在于,工程处理量小,不用补偿0.1mm,但这样生产出来的孔不是实际孔径,还有一个就是效率相对较低!
以上的说的都是对于过孔的处理,但是对于插键孔的处理,则必须全部加大0.15进行补偿,外径不够,则还要扩大外径,这就所谓的CAM工程要处理的这些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猜,然后装很懂,装得就是一个教受一样,再为你这个装懂的解释一下!
1)按规定,0. ...

请问,我这款板子问题在哪?是过孔离线距离不够还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这款板子问题在哪?是过孔离线距离不够还是哪里有问题?

工程师将近200多号,有个别工程师范懒,这就是上面有人说的,你重新下一个订单,这个订单换到另外一个工程师那就能做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师将近200多号,有个别工程师范懒,这就是上面有人说的,你重新下一个订单,这个订单换到另外一个 ...

就是重新发一次就行了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重新发一次就行了是吗?

上面不是很明显的答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不是很明显的答案么!

建议出一个AD和其他软件的规则模板,这样大家都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猜,然后装很懂,装得就是一个教受一样,再为你这个装懂的解释一下!
1)按规定,0. ...

最小过孔外径:0.45mm,是怎么回事?

0.2的孔,要转0.3单边6mil,,那岂不是要0.6外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猜,然后装很懂,装得就是一个教受一样,再为你这个装懂的解释一下!
1)按规定,0. ...

你最大的毛病是 现在打样4层板的交期越来越快了 快得让人又爱又恨   打个4层样板 3天就到手里了,让人很惊讶,下巴都能掉,但是貌似你这么大一个老板 ,在论坛里面和这些 高技术的 低情商的较劲,有失你大老板的风度,至于猜还是不猜 这个,所谓的猜,别凭空想象了。也懒得和你争论是不是事实的问题,没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出一个AD和其他软件的规则模板,这样大家都方便。

这个主意不错,发布一个AD的规则文件,以便新手和搞不清楚的人使用。就像嘉立创封装库一样,这样嘉立创的CAM工程师应该会轻松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关于孔,这次我要做的板子也是碰到了,还电话和技术员沟通了,可是还是有点不够明白。
本来插针比较多,标 ...

1:对于插孔,钻头只有0.05为一阶,没有0.81,   0.84,0.86, 0.87  这些孔,所以说设计人员对于生产了解是必须要的,这个小细节在嘉立创写的那本书上就提到了
2:取整,在处理的时候,有脚本软件,脚本软件以0.025为标准进行四舍五入,如0.81取整为0.8  0.84取整为0.85,
3: 补偿,对于插键孔一律是按0.15mm进行补偿,也就是说0.81的过孔是用0.95的钻咀去钻  而0。84则是用1。0的钻咀钻
3:检验:对于上面2,3点不为重要点,最为重要点为检验标准,对于插键孔,公差范转是±0.08mm   如0。81的孔在0.89 及0.73之间都视为合格  公差的存在就决定了你每一批次及同一批次可能都是不一样,也有可能你同一块板中相同的孔在不同的地方都不一样,公差的引起是因为电铜,电锡,及喷锡的厚度引起!

对于一个合格的设计员:1)必须要了解生产工艺,2)更为重要的了解生产检验IPC标准,如果不不了解检验标准则就是秀才碰到滨,有理讲不清,很多说上次能插得进,为什么下次插不进,所以设计要留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回复和你的技术员回复是不同的
1:对于插孔,钻头只有0.05为一阶,没有0.81,   0.84,0.86, 0.87   ...

你设计是0.81mm,  那么检验IPC标准是正负0.08  则成品只要在0.81+0.08及0。81-0.08都视为合格,中间的补偿你可以分略,你只管成品孔在不在范围之内!

网友(2018-06-21):
引用 网友D:
感觉负公差有点多了,紧配是做不了的了

你这个应该把最外面那个针的间距做到2.5以内,这样排针插上就不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对于插孔,钻头只有0.05为一阶,没有0.81,   0.84,0.86, 0.87  这些孔,所以说设计人员对于生产了解 ...

这个和我之前问客服回复有点差异,能不能麻烦再确认一下。
之前出过一个0.75插件孔做出来变0.95,解释是钻头0.05结尾,0.75mm按0.8mm出货,补偿0.15最后用的0.95的钻头。
另外之前在本论坛看到gerber支持规定客编位置的消息,也得到QQ客服确认。但这次做回来还是没按照规定位置,提出投诉答复是gerber文件不支持……

现在你们的宣传渠道比较多,消息感觉比较混乱。常常出现不同站点说法、版本不一致的情况,能不能指定一个最新版本位置,在一处进行更新及消息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