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开机延时复位芯片

楼主(2018-01-06):
要求上电后1S开机,芯片的复位端接CPU的上电处,通过这个芯片控制CPU工作,要考虑到上电抖动的影响,比如上电0.5S后断电不影响系统启动,所以带RC充电电路的芯片有风险

网友A:
再额外外挂一个MCU 专门启动1S后IO给复位信号 简单粗暴  那种 SOT23-6的 台系   2-3 毛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额外外挂一个MCU 专门启动1S后IO给复位信号 简单粗暴  那种 SOT23-6的 台系   2-3 毛那种 ...

确实简单粗暴 谢啦,考虑一下

网友:
查了下资料,这个只是个看门狗芯片啊....

怎么实现延时功能,不过有个启动看门狗时间   最少都32s,难道这个时间可调?

网友B:
还有555解决不了的?如果解决不了就再来一个555。

网友:
复位芯片和看门狗一体芯片,上lcsc

网友C:
直接程序延时够了时间再工作不行吗

网友:
用8个脚的MCU stm8s001来做,拖拖的!延时复位时间可编程~

网友D:
以前做的一个延时上电电路,LZ可以参考下,看看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555解决不了的?如果解决不了就再来一个555。

555是RC延时,上电抖动的话有时会整板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程序延时够了时间再工作不行吗

上电延时要求的是上电后CPU延时启动,那时候还没有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做的一个延时上电电路,LZ可以参考下,看看有没有帮助

非常感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
我的意思是上电正常复位,但是程序在起始处就一个while死循环延时1秒钟,别的事情都不干,不也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