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给3.7v锂电池的充电IC,充电电流500ma 尺寸尽可能的小

楼主(2018-01-06):
如题, 给480mah的锂离子充电用, 充电电流不需要特别大,但是希望封装可以小一点,之前用了4056 但是还是觉得太占空间了,谢谢大家

网友:
有SOT23-5的充电芯片啊,4054

网友:
sot23应该是常规封装最小的了,再小就要BGA了

网友:
480mAH的建议充电电流不要大于0.3A   你用0.5A充属于快充,对电池不好

网友:
LTC4059
LTC4069
900mA & 750mA in 2mm × 2mm DFN Package

网友:
你想要什么封装的呢?sot-23还不行吗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  4054挺不错的   比原先SOP8的小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