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真是无所不在,居然在罗技的G502里面有颗

楼主(2018-01-06):
今天鼠标滚轮按键有点问题,在网上找了找图片居然发现G502里面有个STM32,还是RBT6!

网友:
有没有开源固件可刷?哈哈

网友A:
差评,居然不是L系列

网友:
是的,没记错的话,G900,G903也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评,居然不是L系列

你睁大点看是不是L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评,居然不是L系列

害的俺赶紧再看一下确认上面是个L100呀!!!!

网友:
正常   平时家用的咖啡机  前几天坏了,拆开一看   多颗STM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害的俺赶紧再看一下确认上面是个L100呀!!!!

哈哈,眼花了

网友:
stm32用途的确是广

网友:
大材小用

网友:
罗技很多系列的鼠标都有用ST的单片机

网友:
G 502也不便宜呢

网友:
鼠标都需要这么高性能的处理器了吗??

网友:
确实太浪费了造成stm价格猛涨

网友:
鼠标不是一颗牛屎芯片?

网友:
要是国产的估计会STC了。

网友:
鼠标用这么多IO?

网友:
一个卖四、五百的东西里,用一颗也属正常吧,,,,,,现在这么大的电子设备,纯民用电子产品能卖到四、五百的也不多吧

网友:
这么高端的鼠标,可以可以,我就看看

网友:
罗技的鼠标确实不错

网友:
所以ST现在牛气了,芯片涨价了

网友:
现在人学精了,买什么都看评测,要放牛屎上去会被评测的人黑出翔

网友:
吃鸡鼠标哦, 有线的无必要用L吧

网友:
从没用过这么高端的鼠标,百度了一下,竟然有11个可编程按键,和四向滚轮,参数还可存储。

网友C:
原来用G500,用了3年多单击变双击了,拆开换了轻触开关,里面就是STM32的,继续服役。现在换成G502了,握起来感觉要好,不硌手。可编程按键定义为PCB快捷键,画图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评,居然不是L系列

赶紧验光配镜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用G500,用了3年多单击变双击了,拆开换了轻触开关,里面就是STM32的,继续服役。现在换成G502了,握起 ...

咱俩情况差不多,我上个也是G500,单击变双击,不过只用了一年多,找京东说没货了,要么给退钱,要么给换个G400,
后来我选择了退钱然后再加钱买了个G502,
这还没到半年,滚轮出问题了,京东答应给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