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质的仪器机箱应该如何接大地?

楼主(2018-01-06):
如题。
我能想到的有:
1,不接。
2,直接连接。
3,RC接。
有经验的请帮忙说下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请参照电脑机箱的处理方法。

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照电脑机箱的处理方法。

不谢

电脑机箱怎么接的我还真不知道,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脑机箱怎么接的我还真不知道,请指教。

当然是直接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直接接了

直接接应该是屏蔽效果最好的了。就是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呢?万一人摸了火线又摸了机箱……主要是担心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接应该是屏蔽效果最好的了。就是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呢?万一人摸了火线又摸了机箱……主要是担心这个。 ...

你真逗!摸火线就直接被打了,不用考虑机箱是否接地
机箱接地可以保证就算机箱内部漏电也不会打人,这是关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接应该是屏蔽效果最好的了。就是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呢?万一人摸了火线又摸了机箱……主要是担心这个。 ...

理解有误吧,机壳接地并不能带来更好的屏蔽效果,而是防止机壳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真逗!摸火线就直接被打了,不用考虑机箱是否接地
机箱接地可以保证就算机箱内部漏电也不会 ...

原来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解有误吧,机壳接地并不能带来更好的屏蔽效果,而是防止机壳带电。

明白了,看来我一直理解有误,谢谢!

网友E:
有国标,I类电器,人能接触到的金属部分都得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国标,I类电器,人能接触到的金属部分都得接地。

非常感谢,这下也有了依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