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DDR2时序约束解决办法

楼主(2018-01-06):
DDR IP 约束要求 dqs_int_delay_in*" MAXDELAY = 580 ps;

Timing constraint: NET "ddr2/ctrl/ip/top_00/dqs_int_delay_in<0>" MAXDELAY = 0.19 ns;
  1 net analyzed, 1 failing net detected.
  1 timing error detected.
  Maximum net delay is   2.235ns.
--------------------------------------------------------------------------------
Slack:                  -2.045ns ddr2/ctrl/ip/top_00/dqs_int_delay_in<0>
Error:      2.235ns delay exceeds   0.190ns timing constraint by 2.045ns
From                              To                                Delay(ns)
J21.I                             SLICE_X79Y136.CLK                     2.219
J21.I                             SLICE_X79Y137.CLK                     2.219
J21.I                             SLICE_X79Y132.CLK                     1.771
J21.I                             SLICE_X79Y138.CLK                     2.229
J21.I                             SLICE_X79Y135.CLK                     1.780
J21.I                             SLICE_X79Y134.CLK                     1.780
J21.I                             SLICE_X76Y136.CLK                     2.114
J21.I                             SLICE_X78Y138.CLK                     2.229
J21.I                             SLICE_X78Y139.CLK                     2.229
J21.I                             SLICE_X78Y137.CLK                     2.219
J21.I                             SLICE_X78Y136.CLK                     2.219
J21.I                             SLICE_X78Y134.CLK                     1.780
J21.I                             SLICE_X78Y135.CLK                     1.780
J21.I                             SLICE_X76Y134.CLK                     1.733
J21.I                             SLICE_X76Y137.CLK                     2.114
J21.I                             SLICE_X78Y133.CLK                     1.771
J21.I                             SLICE_X76Y135.CLK                     1.733
J21.I                             SLICE_X76Y133.CLK                     1.727
J21.I                             SLICE_X78Y130.CLK                     1.758
J21.I                             SLICE_X78Y132.CLK                     1.771
J21.I                             SLICE_X78Y140.CLK                     2.235
J21.I                             SLICE_X78Y131.CLK                     1.758

怎么解决?

=======================================================================
已解决,对DDR2模块中的延时单位,进行绝对定位的约束。

网友A:
altera?xilinx的话手动摆放可以搞定,altera不知道,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era?xilinx的话手动摆放可以搞定,altera不知道,没研究过。

这个很明显是xilinx的,我在planahead里发现,这个网络信号,就是连接IO PAD和临近的逻辑单元。从报告延迟不满足的情况是和时钟之间,这让我有些费解

PS,以前用altera

网友A:
哪个器件?s6肯定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器件?s6肯定不是

S3

网友B:
完全没细节,让别人猜的。

Report某条没过的线的timing,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细节,让别人猜的。

Report某条没过的线的timing,看是哪里的问题。

需要提供哪些细节作为判断?
PS:对ISE不熟悉,

楼主:
将 IP核中绝对定位的逻辑单元 转换为相对定位(使用的引脚不一样),有些效果,继续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提供哪些细节作为判断?
PS:对ISE不熟悉,

如果是PCB布线前的仿真性综合,那考虑:
1、每组信号是不是在一个Bank里,跨Bank的高速信号是很麻烦的事,7系也就最多3个相邻的Bank而已。
2、时钟信号是不是在时钟引脚上,注意不同系列的时钟有区别,要看手册,管全部的,半边的,etc,他们的延迟性能可能有区别。

最重要的,看所用的IP的手册,看有什么预置的约束没。

布局布线综合完毕,可以看走线的延迟报告,特别是时序不满足的时候,一般可以看到时序是怎么不满足的。
有可能是时钟路径过长,也有可能是内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PCB布线前的仿真性综合,那考虑:
1、每组信号是不是在一个Bank里,跨Bank的高速信号是很麻烦的事 ...

已解决,还是需要重新调整逻辑单元的位置的绝对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还是需要重新调整逻辑单元的位置的绝对位置

PCB布线前一般是怎么仿真,能交流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