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单片无刷电机IC

楼主(2018-01-06):
要在一个空间有限的机器内部,布置6个无刷电机和驱动器。要尽可能小的驱动板。请大家推荐个芯片,有PWM调速,正反转控制,刹车控制,速度信号输出。36V输入,内置稳压电源,内置MOS自举升压驱动,没有内置MOS管也可以。

网友:
上海居逸电子

楼主:
我手上有居逸的驱动板,板子的软起动不符合我机器要快速启动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有居逸的驱动板,板子的软起动不符合我机器要快速启动的要求。

MPS好像有款芯片叫MP6540,上次他们FAE过来推荐的,记不太清楚。你查查好像是这款芯片

网友:
或者也可以看看峰岹芯片, 有没有适合的

网友B:
峰岹吧,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峰岹吧,便宜好用

了解了一下。集成度很高。但电压承受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S好像有款芯片叫MP6540,上次他们FAE过来推荐的,记不太清楚。你查查好像是这款芯片 ...

了解了一下。没看到有FG(速度信号)输出。星期一向供应商要datasheet详细看看。

网友:
STSPIN32F0

网友C:
A3933芯片合适不

楼主:
看来这个的功能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A3933芯片合适不

耐压不够高,没有速度信号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个的功能符合要求。

据说价格非常给力!ST力推产品!
玩电机控制,国产芯片还是等等再说吧!

网友D:
内置PN推动,最高输入电压40V,51内核,内置稳压LDO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置PN推动,最高输入电压40V,51内核,内置稳压LDO

图片看不到。能否再发?或者写出型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片看不到。能否再发?或者写出型号?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

兄弟,这个芯片我想了解,但找不到啊。是不是很偏门的?后续能否顺利买到?能告诉我供应渠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个芯片我想了解,但找不到啊。是不是很偏门的?后续能否顺利买到?能告诉我供应渠道吗? ...

扣扣756883625,我给你发资料吧

网友E:
可以看看技领半导体的 PAC5223 这个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感兴趣可以给你几片样片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看技领半导体的 PAC5223 这个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感兴趣可以给你几片样片玩玩 ...

好的。也了解一下。

网友(2018-02-16):
技领的PAC52xx可以看看,集成度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个芯片我想了解,但找不到啊。是不是很偏门的?后续能否顺利买到?能告诉我供应渠道吗? ...

他家开了某宝店,可以在某宝上问,我问过价格6、7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