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BLDC电调换向是否正确

楼主(2018-01-07):
如图,自己做了个电调,不知道换向是否正确。直接过零换向了,没有延迟30度。
这是在PWM OFF期间读取比较器输出的,PWM ON 读取暂时还有问题,故做不到100%PWM

网友:
楼主是秀示波器的?

楼主:
这示波器才两千多。。。

网友A:
在PWM OFF期间读取比较器输出的,PWM ON 读取暂时还有问题,故做不到100%PWM??
不是由比较器输出的引脚中断,进入中断进行换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WM OFF期间读取比较器输出的,PWM ON 读取暂时还有问题,故做不到100%PWM??
不是由比较器输出的引脚中断 ...

不是的,因为pwm干扰,比较器输出会频繁跳变。目前在TIM1CC4事件中断中判断比较器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因为pwm干扰,比较器输出会频繁跳变。目前在TIM1CC4事件中断中判断比较器输出。 ...

太好了,找到一个思路差不多的。能说一下你的分压网络部分和过零检测的基本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找到一个思路差不多的。能说一下你的分压网络部分和过零检测的基本思路吗? ...

思路都一样吧,就是检测悬空项过零的。我是pwm off期间检测,所以现在pwm占空比达不到100%

网友:
你是加了电容吗?1nF

网友B:
有电容还pwm off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电容还pwm off有什么意义呢?

想不明白!加电容效果不是好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不明白!加电容效果不是好点吗?

不加的才好。响应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加的才好。响应快。

不怕干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怕干扰吗???

怕,所以技术就在这里了,另一个关键是启动。你拆过成品电调没,正经好电调都是无电容的,这不是成本问题,而是性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所以技术就在这里了,另一个关键是启动。你拆过成品电调没,正经好电调都是无电容的,这不是成本问题 ...

实际那几个电容没焊。。。

网友:
换向波形是对的

网友(2018-04-16):
无感FOC里面的相电压采样电容反正是没去掉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思路都一样吧,就是检测悬空项过零的。我是pwm off期间检测,所以现在pwm占空比达不到100% ...

有没有试过三个运放不要,直接在程序里面处理?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试过三个运放不要,直接在程序里面处理?效果如何?

现在改用带有内部比较器的mcu,效果还可以,但是高速带螺时貌似受消磁事件影响,换向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