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上的电解电容器能不能用贴片电容器代替呢?

楼主(2018-01-07):
我的电视坏了,确认是一个100uf电解电容器漏液损坏,手头找不到这个型号的,就用了一个同容量的贴片电容器代替,目前为止没出状况,贴片电容器能不能完全代替这个电解电容器呢?话说回来了厂家为啥不直接用贴片电容

楼主:
图来了普通电解电容,我直接把贴片电容焊到LDO两端了哈哈哈

网友:
你这个电容比电解电容贵了几十倍,厂家肯定不愿意换了

网友A:
耐压够了肯定就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够了肯定就没问题啊

那就是没问题 都两个小时了有问题早就有了 哈哈

网友:
成本高的肯定不会用啊

网友:
钽电容更容易坏

网友:
成本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没问题 都两个小时了有问题早就有了 哈哈

开机后没问题不代表一直没问题,尤其多次开关机。因为有的LDO输出就不适合接low ESR的贴片电容,会导致开机瞬间输出电压过冲

网友:
钽电容电压耐冲击性比电解电容差

网友B:
如果LDO是专门为低成本电容设计的,你贸然接上低ESR的钽电容,还可能会振荡导致输出很大的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LDO是专门为低成本电容设计的,你贸然接上低ESR的钽电容,还可能会振荡导致输出很大的纹波 ...

哪些LDO不能随便换钽电容?

网友:
反正远离钽电容就对了

网友:
只是封装不同,当然可以更换了。 电解电容还是寿命是比较短的,特别是普通型的。建议用固态电解电容,寿命翻几倍

网友:
钽电容炸起来威力更猛  建议楼主换个普通电容吧 钽电容  炸起来还带火花的,而且这货特别容易炸    我项目上不敢用这玩意

网友:
成本问题,给多少钱办多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