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VirtualHere,连接两台电脑虚拟映射USB

楼主(2018-01-07):
之前有网友推荐了VirtualHere,还有其它的网络映射USB工具,大家可以参考这里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ghlight=VirtualHere
VirtualHere果然好用,可是分别处于两个内网的电脑,就傻眼了,蒲公英这一神器pgy.oray.com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仅仅是解决两台电脑直接的互联,各自下载蒲公英https://pgy.oray.com/download?ic ... p;ici=pgy_home-grid ,然后组网即可。
我目前用这个来远程给烧录器下载程序。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
virtualhere收费的?
Purchasing a license will remove all trial restrictions. A license is bound to a single physical server. Clients are free

网友A:
有一款远程桌面的工具,Teamviewer,应该能够解决局域网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款远程桌面的工具,Teamviewer,应该能够解决局域网的问题吧

这个是
USB共享

网友B:
请教一下,蒲公英和花生壳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出错咋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款远程桌面的工具,Teamviewer,应该能够解决局域网的问题吧

teamviewer只能实现共享硬盘,不是完全的V*P*N,据说可以实现完全的V*P*N,看了一下配置过程,颇为麻烦就懒得弄了,蒲公英要简单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蒲公英和花生壳有什么区别

oray的两个产品,花生壳是做动态域名解析,蒲公英穿透内网搭建虚拟专用网。

网友C:
oray的产品小坑啊,之前买的花生棒Pro,只支持两个端口映射。  倒是可以启用sock5 代理服务器,不过不能设置代课服务器账户密码。 相当于在内网放了个人人可以连接进来的代理。   后来直接淘了个全志的寨板,50大洋,几句命令就把内网透穿搞定了

网友D:
虚拟局域网可以试试这个 zeroti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虚拟局域网可以试试这个 zerotier

这个工具和蒲公英功能应该是一样,蒲公英免费版对用户数有限制,回头试试这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工具和蒲公英功能应该是一样,蒲公英免费版对用户数有限制,回头试试这个。 ...

蒲公英可以纯软件不用买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蒲公英可以纯软件不用买硬件?

是的,不过有限制,不买路由器,只能两台电脑组网,付费应该是可以多台组网。
我也以为是必须路由器才能组网,买了两台路由器,结果发现只需安装蒲公英软件即可组网。另外,买了路由器,如果想要稳定可靠的服务,还是要付费。

网友:
你远程下载程序,那么远端电脑的usb口共享需要对方去打开,还是在本电脑上就能操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oray的产品小坑啊,之前买的花生棒Pro,只支持两个端口映射。  倒是可以启用sock5 代理服务器,不过不能设 ...

全志的寨板怎么才能内网透穿?速度怎么样?
原先是根据网上的资料,搞了frpc穿透,但是速度实在是太慢,根本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全志的寨板怎么才能内网透穿?速度怎么样?
原先是根据网上的资料,搞了frpc穿透,但是速度实在是太慢, ...

速度还好,能到1M左右。

具体忘记了,大体是一下过程。

比如 A 、和 B 都在各自的内网。 需要有台外网IP的VPS  C装linux。

A  ssh 连接到 C的端口p1,启动 ssh 反向动态代理。  这样子 C 就可以通过A访问 A的内网设备了。

B 用正向的ssh 连接到 C的端口p2。

在C 上设定好 p1 和 p2 直接的数据转发(ssh 也可以实现)

然后在B上开一个转发端口,把去外网的流量转发到c的p2口上就好了。

B就可以访问A 内网的设备了

具体过程可以网上找找,很简单。

另外 应该可以用 autossh 和 ssh key 实现自动重连。

网友:
上面的方案需要公网ip的vps,买硬件就可以直接搞定,貌似也不错。一直想买,就怕网速慢,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