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有没有免费好用的windows远程开关机工具

楼主(2018-01-07):
magic packet比较好用,但是只能用在局域网内,有没有可以在外网情况下唤醒电脑主机的软件或设备呢?向日葵开机棒有没有人用过,觉得怎么样?或者推荐一下此功能的路由器。

网友:
一个带遥控的振动棒

网友:
单片机+GSM模块自己做一个,嘿嘿

网友A:
做好映射,做好远程设置,随便wake on lan软件、teamview都可以啊!对了要有外网ip

网友:
我电脑设置成来电自动开机  然后电源上放个wifi插座 ,wifi插座一开 远程就能开了电脑   电脑无响应想关机的话也用这个方式关,正常关的话 有teamvier的远程控制软件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好映射,做好远程设置,随便wake on lan软件、teamview都可以啊!对了要有外网ip ...

哥沒外網IP沒戲啊,就算有也是48小時一換………

网友:
可以实现开机?

网友:
我等無外網ip的就弄個n270的小主機,跑Ubuntu14.04lts 1g ram 8g dom把不必須的服務,office喀嚓掉休眠除網卡相關外設,開個桌面跑個teamviewer。流暢度還可以,10瓦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ifi开关(或者智能插座什么的)+teamviewer(关机)

硬开机,软关机

是的,这样很方便,用了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样很方便,用了好久了

之前想过这样,但是电脑开机触发是一段脉冲,目前wifi智能插座都是采用控制继电器通断的,哪里有卖这种智能插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想过这样,但是电脑开机触发是一段脉冲,目前wifi智能插座都是采用控制继电器通断的,哪里有卖这种智 ...

BIOS设置计算机上电后执行开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