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把mv级的信号放大成方波给单片机检测

楼主(2018-01-08):
求助,如何把mv级的信号放大成方波给单片机检测

信号频率是5Mhz的正弦波,需要把幅值超过一定的电压输出一个方波,给单片机检测。
需要的这个电路和40KHZ超声波回波放大电路很像,但是这个频率远比超声波的大。
现在感到困惑的是,如何只放大幅值最大或者说超过一定电压值的信号,其他不放大。

网友A:
带通滤波,放大,比较强,施密特触发器整形,然后方波,最后输入给MCU

网友:
电路可以用315MHz遥控接收电路那种形式,两路运放,一路负反馈放大,另一路正反馈整形。
http://www.docin.com/p-562361907.html
运放需要带宽高一点的,比如AD80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通滤波,放大,比较强,施密特触发器整形,然后方波,最后输入给MCU

有类似的原理图吗?现在主要问题是,不太清楚如何把最高的峰值变成方波,其他的变成一条直线。

网友:
你需要一个迟滞比较器

网友B:
请问下老大,这款示波器好用么?之前38hot有个,差点就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老大,这款示波器好用么?之前38hot有个,差点就入手了~~

好用,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用,一分钱一分货。

感谢分享,看来走宝了~~呵呵

网友C:
看着像是超声波测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是超声波测距

这个电压信号和超声波的信号很像。

楼主:
有什么放大电路可以只放大这些尖峰,其他的不放大。AGC自动增益调节电路可以吗?

网友:
电压比较器。。。

网友:
高频小信号,有难度。留个记号看看。

网友:
雷达?反射回来的吗?你说和超声波很像

网友:
这个要LNA了,运放的噪音会把信号淹没,一般都是三极管,场管

以前有个哥们把他们公司的声呐探头预放给贴出了,JFET前置,后面一级沃尔曼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