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下载mini2440不成功,求指导!

楼主(2018-01-08):
我的板子原来是好的,就是好久没有用而已!本来就想烧写一下uboot!用JLINK的时候出现这种报警 也连不上!不知道问题出哪儿!求知道的说下!

网友A:
接触不良可能性比较大,可能端口氧化清理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可能性比较大,可能端口氧化清理一下就好

我也怀疑!我反复的插拔了好多次 都是这样!帧不知道问题出哪儿

网友:
去华强北买罐金属接点清洁剂喷喷巴
端口氧化 估计反覆插拔是无效的

楼主:
我想问下,这样是不是NOR FLASH 已经坏了!

网友B:
需要初始化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初始化脚本.

怎么个初始化脚本?能具体一些么!谢谢l了!

楼主:
那个早就试过了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