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EP汇编关于直线电机控制速度滤波求助

楼主(2018-01-08):
  本人最近使用DSPIC33ep做同步直线电机控制,线性霍尔做速度反馈。偶然发现一种滤波算法,效果不错。未使用这种方法滤波,由于线性霍尔周期切换(直线电机一个周期组运行完,进入下一个周期),导致反馈速度的跳动。使用使用,反馈速度很光滑,就是有滞后。本人不太懂汇编,麻烦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解释下。到时候给大家共享结果。代码和效果图如下:

          .global   _CalcOmegaFltred
          .global   CalcOmegaFltred

_CalcOmegaFltred:
CalcOmegaFltred:

  mov  _SMC_OmegaFltred,w0
  mov  _SMC_Omega,w4
  mov  _SMC_FiltOmeCoef,w5

  lac    w0,A
  mpy    w4*w5,B
  add    A

  mov   _SMC_OmegaFltred,W4
  mpy   w4*w5,B
  neg   B
  add   A

  sac.r   A,#0,w0
  mov     w0,_SMC_OmegaFltred

  return

         .end

楼主:
补充下,_SMC_OmegaFltred是滤波输出的变量,_SMC_Omega为反馈速度输入,_SMC_FiltOmeCoef是一个系数

网友:
out = (1-k)out + k*in

楼主:
neg不是取反的命令吗?这个公式没有体现吧?

网友A:
out = out + k * in + (-k*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 = out + k * in + (-k*out)

之前看错了,不好意思,neg是取补码的指令。

楼主:
(out*k)补码是不是等于1-out*k?

网友:
就是取反,C语言‘-’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 = out + k * in + (-k*out)

不对,我按照这个公式用c表示,效果不同

网友:
问个问题,为什么用DSPIC33ep?最近也被这个单片机搞得头大,做法都是汇编的,改成C就不能运行!

网友(2018-04-20):
我也是用dsPIC33EP做馬達控制,不過我是接旋轉譯碼器1000pps的,利用MCU內部的QEI介面去讀取位置程式再去計算速度,用C語言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