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话费悬赏一个非隔离电源芯片,有什么介绍?

楼主(2018-01-08):
我们正在找一个可以代替MPS157 的非隔离电源芯片,主要是这个IC太贵了,而且经常断货。

参数要求:

非隔离宽电压输入AC100~250V 50/60hz
输出5V 200ma足以

最好是有出过大货,可以过UL/ETL 的芯片

附 mp157的规格书

网友A:
AH8650
http://www.zbwsemi.com/xinpian/jiangya/220v/

网友B:
AH8652刚要了样品还未测试

楼主:
有规格书吗?

网友C:
PI  LinkSwitch 系列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converter-lossless

网友D:
ST的Viper系列,便宜好用:http://www.st.com/content/ccc/re ... s/en.DM00091218.pdf
http://www.st.com/content/ccc/re ... s/en.DM00280422.pdf

网友E:
你也是做OB的吗?

网友B:
看要什么封装的如果是23-5的那不好找,SOIC-8的比较多,上次找到一个23-3的还没测

网友F:
要用国产便宜的可以找芯朋微,其他的PI OB MPS都是比较贵的。楼主用在家电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要什么封装的如果是23-5的那不好找,SOIC-8的比较多,上次找到一个23-3的还没测 ...

还真是23-5的优先考虑,用在物联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用国产便宜的可以找芯朋微,其他的PI OB MPS都是比较贵的。楼主用在家电上的吧? ...

用在物联网的设备上的

网友:
这东西空载功耗是不是不能做到100mW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也是做OB的吗?

不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的Viper系列,便宜好用:http://www.st.com/content/ccc/resource/technical/document/data_brief/04/79/ ...

ST的好贵

网友:
芯朋微 PN8015

网友:
引用 网友G:
果断BP8519C,哈哈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晶丰明源的产品。

网友H:
你选的这个贵是因为出货少,给你介绍两个巨量、便宜、久经考验非广隔离AC DC,
我介绍的是各种小家电板上巨量使用的,价格、性能、稳定性均衡,是总多老板选择他们的原因。

LNK305  各种白色家电巨量使用,

MIP9Exx   AC 80V-264V  15W,松下的IC, 外围简单,超稳定,是颗不错的power IC。
日本高档家电巨量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选的这个贵是因为出货少,给你介绍两个巨量、便宜、久经考验非广隔离AC DC,
我介绍的是各种小家电板上巨 ...

MIP9E 这颗有没资料 或者代理的联系方式?网上找了下,没找到

网友:
取代阻容,不错

网友:
哦,我们公司是OB的代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在物联网的设备上的

你看要不要用OB2225M试试,我可以安排样片给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选的这个贵是因为出货少,给你介绍两个巨量、便宜、久经考验非广隔离AC DC,
我介绍的是各种小家电板上巨 ...

MIP9Exx能给个具体资料吗?在他官网上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和LNK305比较 哪个待机功耗更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  LinkSwitch 系列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41938/230v-ac-to-5v-dc-converte ...

感谢,忘记补充,我们这个产品空间比较小,原件越精简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H8650
http://www.zbwsemi.com/xinpian/jiangya/220v/

感谢,这个芯片可以有,又出过大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用国产便宜的可以找芯朋微,其他的PI OB MPS都是比较贵的。楼主用在家电上的吧? ...

是的,好的我们去找找芯朋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芯片可以有,又出过大货吗?

我没用过,认识的人他用在切布机上,
一年大概就几K左右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要不要用OB2225M试试,我可以安排样片给你试试。

有23-5封装的吗?

网友I:
修过几台洗衣机电源板,都是LNK305和一只电阻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过几台洗衣机电源板,都是LNK305和一只电阻坏的

坏的很多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23-5封装的吗?

没有,只有SOP8的。

网友:
不错,正好需要。

网友:
DK112 也可以实现隔离电源。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79888.html

网友:
mark一下。弱弱的问一句,一般都是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AH8652刚要了样品还未测试

测试结果如何,我准备把话费给你了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结果如何,我准备把话费给你了都

还行吧,基本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行吧,基本能满足要求

能带5V200ma输出吗?

网友B:
最近比较忙,没测,你可以申请样品,他们会给个PCB板,你自己测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比较忙,没测,你可以申请样品,他们会给个PCB板,你自己测下吧

谢谢,麻烦私信手机号给我,给您充值50元话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H8650
http://www.zbwsemi.com/xinpian/jiangya/220v/

同样感谢您的宝贵建议,麻烦私信给我你的手机号,我会为你充值50元话费

网友:
好帖,留号印记!

楼主(2018-05-31):
引用 网友E:
没有,只有SOP8的。

老陈,麻烦往这边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2866-1-1.html

我站内联系你,麻烦电话给我,我打给你谢谢

网友:
好器件!标记!

网友(2020-02-13):
lz找到成本和功耗最低的芯片了吗

网友:
楼主用KP3110,应急消费上用的很多,SOT-23,设计非常简单。

网友:
没用过,帮顶。看着就涨知识

网友:
非隔离AC-DC,留个爪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下的分享的

网友(2020-04-28):
请问用这种非隔离开关电源给MCU供电,然后MCU驱动MOS做LED恒流电源,是否可行?

网友:
MARK,很好的推荐帖子

网友:
KP3110非隔离稳压开关电源,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