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百度虚拟主机好像被人植入程式挖矿了。

楼主(2018-01-08):
对方是怎样在我的主机里安装软件?kill后马上又自己启动。目标文件有路径但找不到。因为是虚拟主机所以无法用PE盘启动来删除。只能回滚。

网友:
居然 隐藏在 字体文件夹

网友A:
看来是用浏览器挖矿的。你如果光把chrome kill了肯定会自己起来,它至少有一个监控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用浏览器挖矿的。你如果光把chrome kill了肯定会自己起来,它至少有一个监控程序的。 ...

名字巧合而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名字巧合而已吧。

哦,刚刚看到路径,看来这个名字是用来伪装的。 你干脆先用防火墙把它的网址给屏蔽了,再慢慢查杀,哈哈。

可以装一个火绒试试,这个软件前段时间查杀出了腾讯弹窗,腾讯都公开道歉了,还是有2把刷子的。

网友B:
先改用户密码,再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改用户密码,再慢慢研究

你的意思是他直接通过远程终端登陆进去?太可怕了吧?

网友C:
会不会是暗地里被百毒给卖了,就是说虽然你花钱买了虚拟主机,但是算力的94%被百毒又拿去卖了一道,你花了100%的钱,却只用了4%

网友D:
那自己的电脑建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被这样挖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自己的电脑建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被这样挖矿?

你自己的电脑会24小时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暗地里被百毒给卖了,就是说虽然你花钱买了虚拟主机,但是算力的94%被百毒又拿去卖了一道,你花了1 ...

我的阿里的也有类似情况,我的可是CPU占用99%,我也怀疑是运营商搞的,因为我买了没几天就中了,没有装过其它软件和访问不确定的网页。后来找了很久,发现要交钱打补丁,我没交,直接装了个360,解决了。尽管360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云主机配置太垃圾,估计挖矿的看不上

蚊子腿也是肉 靠数量

网友:
把病毒程序搞出来给大家看看嘛,哈哈

网友:
门罗币的挖矿病毒蛮疯狂的,不知道是不是和他既可以用CPU又可以用GPU挖有关,一般的电脑挖的速度都还可以。

网友F:
说明你的主机有漏洞啊  有没有装防火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明你的主机有漏洞啊  有没有装防火墙?

防火墙是打开的。

网友:
虚拟主机,不是服务器中毒了,被穿了感染上病毒了,你尝试换一个服务器地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