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4.1 内核下, AM335X 如何系统关机,控制IO关闭电源

楼主(2018-01-08):
Linux4.1 内核下, AM335X 运行命令poweroff ,内核是关闭了,但系统还有外部供电,置低一个IO,可以关掉外部供电。
查了下,应该要重写 一个 pm_power_off 函数,但没有找到这个函数,和位置。
和以前的内核 改变还蛮大。。。不知道新内核要怎么修改?求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搜一下不就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不就找到了,。。。。

没有搜到。内核比较新。。。

网友B:
这个自己写一个I/O控制的?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I/O控制非常之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自己写一个I/O控制的?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I/O控制非常之简单? ...

IO 控制很简单,只是不知道加入到内核哪里,至少要内核自己关闭了全部后,最后一步是IO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上加个mos,关机的时候操作这个io来控制就行了。或者用电源管理芯片,延时关机,时间自己设定。 ...

我希望是内核关闭了全部后,最后一步在控制断电。所以要和内核的关机放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IO 控制很简单,只是不知道加入到内核哪里,至少要内核自己关闭了全部后,最后一步是IO断电。。 ...

外面加一个RC延时就可以了。

楼主:
root@am335x-evm:~# poweroff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am335x-evm (ttyS0) (Sat Jan  9 00:16:43 2016):
The system is going down for system halt NOW!
INIT: Switching to runlevel: 0
INIT: Sending pUIM SYSFS Node Not Found
Stopping telnet daemon.
Stopping system message bus: dbus.
Stopping syslogd/klogd: stopped syslogd (pid 644)
stopped klogd (pid 647)
done
Stopping thttpd.
stopping statd: done
ALSA: Storing mixer settings...
/usr/sbin/alsactl: save_state:1590: No soundcards found...
Stopping rpcbind daemon...
done.
Stopping Lighttpd Web Server: no /usr/sbin/lighttpd found; none killed
lighttpd.
Deconfiguring network interfaces... done.
Disabling thermal zones...
/etc/rc0.d/K98thermal-zone-init: line 13: /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mod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ending all processes the TERM signal...
Sending all processes the KILL signal...
Unmounting remote filesystems...
umount: can't forcibly umount mnt: Invalid argument
Deactivating swap...
Unmounting local filesystems...
[   44.808746] EXT4-fs (mmcblk0p2): re-mounted. Opts: data=ordered
[   47.145633] musb-dsps 47401c00.usb: otg: usb_otg_unregister_hcd: device not registered to otg core
[   47.154878] musb-hdrc musb-hdrc.1.auto: remove, state 4
[   47.160220] usb usb2: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1
[   47.166894] musb-hdrc musb-hdrc.1.auto: USB bus 2 deregistered
[   47.173145] musb-dsps 47401400.usb: otg: usb_otg_unregister_hcd: device not registered to otg core
[   47.182292] musb-hdrc musb-hdrc.0.auto: remove, state 4
[   47.187618] usb usb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1
[   47.194032] musb-hdrc musb-hdrc.0.auto: USB bus 1 deregistered
[   47.203710] reboot: System halted

好像是关机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