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应仪器类产品,该如何选择屏幕呢?

楼主(2018-01-08):
使用过迪文的屏幕,感觉一般。
正在使用的是步科的小型屏幕,编程倒是简单。最近遇到了各种坑。
1、屏幕乱翻页
2、授权密码自动会变(总是密码错误)
3、串口波特率会变(使用宏,将开机执行宏来修改波特率),好像解决了。
4、有时控件会死掉,死掉后重启会出现乱七八糟的问题,差不多和1,2,3相同。随机事件。
莫名其妙的故障,莫名其妙的恢复。不太敢用了。

现在想转战周立功的A3352类型核心板+TFT屏幕

主要用于仪器参数的显示,和设定。
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一直使用的步科触摸屏,很稳定,质量还是可以的,要说缺点也有,虽然有宏定义功能,但不如昆仑通态功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使用的步科触摸屏,很稳定,质量还是可以的,要说缺点也有,虽然有宏定义功能,但不如昆仑通态功能强大 ...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工程有点老,现在直接使用2.5的版本来编译的,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modbus上的数据都会干扰切换屏幕

网友:
仪器类的触摸屏一般都选用电阻式的。

网友B:
仪器建议老老实实用按钮/按键,最可靠。花哨的东西,不确定的东西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器建议老老实实用按钮/按键,最可靠。花哨的东西,不确定的东西也多。

有同感,但有时也确实需要交互操作。

网友:
仪器触摸是个噱头,做好做稳定不容易,要么就成本上去了。

网友C:
可以试用一下我们的产品:Linux显示屏,支持自定义开发,有组态软件。支持图层叠加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官网:www.zkswe.com

网友:
为什么不用手机操作

网友D:
要是仪器,我绝对不用串口屏和触摸屏,黑白优先,必要时tft,按键控制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用一下我们的产品:Linux显示屏,支持自定义开发,有组态软件。支持图层叠加 https://item.taobao.co ...

看起来还是不错,有带外壳的吗?
这个产品供货多久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仪器,我绝对不用串口屏和触摸屏,黑白优先,必要时tft,按键控制最好。 ...

也复杂,可靠性越低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起来还是不错,有带外壳的吗?
这个产品供货多久了呢?

5寸做了,7寸的春节后会有外壳。供货周期主CPU回复是:工规级别不停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寸做了,7寸的春节后会有外壳。供货周期主CPU回复是:工规级别不停产。

贵司官网全是7寸屏,没有别的规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贵司官网全是7寸屏,没有别的规格?

现在5 寸和10.1寸的做好了,还没有放上去。 其他的尺寸也可以用显示核心板做

网友:
我觉得未来肯定是电容触摸一统天下,电阻屏的的寿命和操控体验都很差,当年诺基亚不也是坚信手机还是按键最可靠吗?后来死的多惨
电容触摸技术抗干扰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5 寸和10.1寸的做好了,还没有放上去。 其他的尺寸也可以用显示核心板做 ...

10.1寸的整机,有无介绍文档。我司计划做一款行业设备,正在调研,市面上多见RK3288的平板方案,采用android系统,个人觉得比较冗余。若合适,线下请教您。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1寸的整机,有无介绍文档。我司计划做一款行业设备,正在调研,市面上多见RK3288的平板方案,采用andr ...

10.1 寸和7寸的文档都是一样。可以线下加QQ 联系一下。

网友(2018-05-05):
仪器仪表还是按键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