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师出品】常规格斗机器人类型解说

楼主(2018-01-08):
     原文链接:http://mc.dfrobot.com.cn/forum.p ... &extra=page%3D1

     比赛招募&规则:http://mc.dfrobot.com.cn/forum.p ... &extra=page%3D1

      今天这篇教程主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下,常规的格斗机器人类型。之前,我听一个人说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选择机器人类型主要是由自己的基因所决定的。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挺有道理的,有些人性子比较急,做事情简单粗暴有效,做事情不太委婉,那估计他的机器人就是攻击力比较强,可谓是大杀器;然而有的人,做事情比较灵活、婉转,往往绕道而行之,那他的机器人可能是机动性特别强,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破;还有的人,做事情比较保守,沉稳,那他的机器人肯定更在乎防守,护甲做得特别结实。为什么把这个人的性格和格斗机器人类型扯到一起去呢?因为我们天生的基因就是这样,我经常把我的许多作品视作宝贝,希望我自己的作品也融入我的个人基因。
      但是啊,有些人还是喜欢研究不同类别的机器人的强项、弱点、行动能力、武器攻击力、防护性等等,那么我就来针对不同类别的机器人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给常规的格斗机器人类型分为了四类,分别为水平旋转类型、竖直旋转类型、抓举类型和其他类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0OTkwNDgxNg==.html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刚看到的纪录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5NDkxMTIyMA==.html

      希望下面我对常规的格斗机器人的分类,能够帮助大家,选择一款你比较喜欢的机器人类型,造一台mini版的,3D打印出来,我们来战!   Mini格斗机器人比赛通道在此,点击报名!

楼主:
水平旋转类型又细分为顶部水平旋转、前侧水平旋转、底部水平旋转和全身旋转。

      顶部旋转类型的经典机型例如下图的Icewave和Son of Whyachi,这两种机型对于武器所处的高度攻击力比较强,顶部水平旋转类型的机器人在比赛当中对于轮子和侧边护甲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当时这种类型的机器人有两个弱点,第一个是武器由于比较重,启动会特别慢,往往被对手在这个启动的时间攻击会是一个你极其不想看到的事情!第二个弱点是,这种类型的机器人怕被掀翻,当然可能会有人说一般机器人是无法近身,但是比赛的时候可能自己撞到场地或者对方机器人,在武器还没启动之前对方已经冲过来了,直接掀翻就Game Over了!

      前侧水平旋转类型的机器人,不得不说的就是Tombstone墓碑,多次美国的机器人比赛的冠军。相信跟墓碑比赛的机器人,没有一个不怕它的大刀的。那我们来说说前侧水平旋转类型的机器人的有点和缺点。优点其实很突出,就是攻击力超强,几乎算得上所有格斗机器人里面最强的吧!另外一个优点是武器攻击半径较大,加上两个轮子的灵活性,它几乎不用担心自己的防守,所以这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它的弱点,就是它的屁股。几乎所有的机器人只要绕到它的后面去攻击,都能瞬间摧毁,它的所有的电气系统都在后面,电池等等。但是问题就是它的后面可真不是那么好绕的。它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由于高速旋转的大刀,给机器人产生了陀螺效应,操控有一定难度。

      底部水平旋转顾名思义就是武器位于机器人偏下的位置,如图。设计成这种机器人类型的主要目的就是专门攻击对方机器人的轮子,我们知道一台格斗机器人最脆弱的地方就是它的轮子,一台机器人的轮子要是坏掉了,几乎整场比赛就算一半输了。所以在比赛当中比赛选手都想方设法攻击对方的轮子。底部旋转武器类型的机器人攻击力也是很强的,不但能攻击对方机器人的轮子还可以攻击任何贴近地面的部位。他的弱点往往就是轮子,一般这种结构的机器人轮子都是外露的,受不得一点损伤,任意一个轮子受损,整台机器人就报废。这种类型的机器人跟前侧水平旋转类型机器人一样,同样可以利用其机动性弥补它的弱点,同样也有这陀螺效应,就导致对操控选手的操作要求特别高。

(其实跟megabyte是同一个机器人,同一建造人)

      全身旋转类型的机器人有不少明星机型,比较可怕的Megabyte,还有Captain Shredator,如下图。同样,全身旋转类型的机器人几乎是集所有水平旋转类型的优缺点于一身。像我们前面说的攻击力超强、攻击同时也是防守、陀螺效应、掀翻很难复位。我先优先讲一下为什么全身旋转类型的攻击力超强?因为我们一般的机器人武器重量占总重量的15~35%,但是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实际内部的机器人本体尺寸很小,重量并不是很重,它的护甲也就是它的武器重量就有更多的余量,估计要占到35%~55%,同时我们知道武器的攻击力主要有几点决定,重量、材料、速度,所以全身旋转类型的机器人攻击力称得上所有机器人当中最强者。经常有人好奇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这个大盖子把整个机器人都罩起来了怎么辨别方向?有两种办法,megabyte就是在正中间竖一个指向型的杆子,它同时帮助辨别方向,还可以在机器人翻到的时候进行复位。另外一种方法,比较简单,直接朝着机器人前方的地面照射有色光辨别方向。这种机器人的建造相对来说结构比较复杂,给主机体剩下的空间比较有限,要求较高。

楼主:
竖直旋转类型细分为顶部竖直旋转和前侧旋转滚筒。

      顶部竖直旋转类型的机器人较多,相当多的明星机型,比如Witch Doctor、Bite Force、Bightmare等。在历届的机器人格斗比赛当中,顶部竖直旋转类型的机器人都能拿到比较理想的成绩,为什么呢?因为顶部竖直旋转类型的机器人攻击力较强、高行驶稳定性、高结构强度。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攻击力强,顶部竖直旋转武器的攻击力并不算最强,但是它仍然可以对对方机器人造成摧毁性打击,甚至还可以直接将对方机器人直接打飞,真的一点不夸张,就像气动弹射机器人一样,直接打飞。为什么说高行驶稳定性呢?因为顶部竖直旋转类型的机器人通常为四个轮子,最大限度的保证了行驶的稳定性,再加上它的陀螺效应跟水平横转相比是在另外一个方向,大大降低了选手操控的难度。高结构强度主要是因为这种类型的机器人结构紧凑,只要设计妥当,机器人的主体结构相当稳定。但顶部竖直旋转机器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比较害怕被掀翻。在小型格斗机器人比赛当中,我见过利用陀螺效应把机器人恢复姿态的,大家也不妨尝试一下。

      前侧旋转滚筒类型的机器人也有几个明星机型,如Minotaur,Yeti等。这种类型的机器人跟前面讲的顶部竖直旋转类型的机器人很像,拥有顶部竖直旋转机器人几乎全部的优点,然而优化了防止被掀翻。一般前侧旋转滚筒都会设计成正反对称结构,也就是说机器人翻过来仍然可以正常行走。但是,滚筒相比顶部竖直旋转,武器的重量虽然是差不多,但是直径却有大有小,简单来说,就是竖直旋转类型的机器人更容易打到对方机器人。相比所有格斗机器人类型,前侧滚筒类型的机器人的结构是最扎实的,结构紧凑并且装甲可以做到最厚实。结构简单,比较容易设计。

楼主:
抓举类型细分为举升类型和钳形夹持。

       举升类型的机器人的主武器为前方的抓举臂,如右图。举升类型的机器人通常武器并无攻击力可言,它是将敌方机器人抓举起来,可以通过掀翻的形式或者扔出场外的形式使得对方机器人毫无还手之力赢得比赛。这种类型的机器人攻击方式为从对方机器人侧面或者后方进行冲击,先将抓举臂插入对方机器人底部,然后再把对方机器人整个举起,接下来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历史上有一台举升型机器人叫做Complete Control MK V,在一场比赛当中,他将对方机器人直接举起,然后用喷火装置朝着对方机器人内部长时间喷火,彻底地烧毁了对方的电气系统,这也是举升类型的机器人的一个应用。举升类型的机器人通常采用四个轮子或者更多,为了保证抓举对方机器人造成的重心不稳,势必要通过增强自身的重心稳定性来实现。除了采用四个轮子的行驶方式,类似竖直旋转类型的机器人一样,结构设计妥当能够有效地保证结构强度,还可以适当增加侧边的装甲抵御攻击。

       钳形夹持类型的机器人武器主要为前方的钳形大夹子,攻击力几乎算是所有格斗机器人最弱的一种,而且攻击方式比较局限。它的攻击方式为夹住对方机器人,限制对方机器人行动能力并且拖拽至场地机关进行摧毁。能否夹持住对方机器人主要取决于选手的操控还有就是夹子的尺寸,总体来说,彻底地夹住对方机器人是比较难的,所以往往不被选手所采用。至于结构强度等方面就不在阐述了,但是武器的复杂度,得说上一句,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不但要考虑机器人的攻击,还要考虑到机器人受损之后能否继续参加下一场比赛,钳形机器人的武器结构复杂,一旦受损,修复起来会相当麻烦。

楼主:
其他类型细分就千奇百怪,对于我们的mini格斗机器人建造比较复杂,分别有喷火、液压穿刺、掀翻、气动弹射、凿击、切割和子母机。至于下面的其他类型的机器人,我主要针对他们的武器突出特点进行阐述,对于结构设计就不再重复说明了。
      以上这些类型的机器人制作mini格斗机器人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但也并不完全说是不可能,就比如说气动弹射或者液压穿刺,是可以通过用电机作为主动力,齿轮传动来实现同样的武器效果,而且这些较为特殊的机器人也给我们的比赛带来一些特殊的效果,一些更有更有创意的机器人,大家不妨挑战一下。另外一个方面,一群的旋转类的机器人打来打去,比赛也没什么意思了不是。

      喷火类的机器人攻击力比较弱,重要的原因是机器人受到喷火的攻击,能否造成有效伤害取决于两点,第一是燃烧时间,道理很简单,如果喷火只烧到对方机器人几秒钟,可能连一点损坏都没有。仅仅是在前面提到的举升类型的机器人喷火才是有效的攻击,能够保证夹持对方机器人一定时间再喷火,才可造成有效攻击。第二点是烧到对方机器人的什么部位,如果长时间烧到对方机器人的内部,烧到了电气系统是有效的攻击,但如果仅是烧到对方装甲,完全没有办法烧进内部,其实一点作用也没有。

      记得大概在小时候看国外机器人比赛的时候,每个小孩都知道利剑这个名字吧!没错,利剑就是一台很典型的液压穿刺型机器人。液压穿刺类型的机器人在我们mini格斗机器人当中是无法实现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丝杆电机或者齿轮传动实现武器的夹持穿刺动作。穿刺类机器人的武器需要使用大力距减速电机才能够保证输出足够的力量,使得武器刺穿对方顶部装甲。同时,穿刺类型的机器人对于操控要求极高,因为若想把尖刺刺向对方最薄弱的部位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只有通过苦练操控技术才可能实现。穿刺类型的机器人的攻击方式为从侧面进行正面冲撞,将前铲铲入对方机器人底部,使其失去行动能力,然后将尖刺刺入,摧毁对方电气系统,使其瘫痪。

      掀翻类型的机器人历史上有几个还是比较有名的,如Stringer。掀翻类型的机器人的主要武器为可改变姿态的前铲,主要的攻击方式为与对方机器人进行正面冲撞,当前铲铲入对方机器人的底部,改变前铲的角度或者升起前铲,使得对方机器人翻倒,丧失行动能力,赢得比赛。但是掀翻类型的机器人的攻击不是对所有机器人都有效的,前面我们说到正反对称结构类型的机器人,对战这种机器人攻击力就等于零。

      气动弹射类型的机器人明星机型其实比较多,在任何一个级别的格斗比赛当中都是佼佼者,比如,apollo、Bronco等。气动弹射型机器人是很多格斗机器人的天敌,因为他们的弹射板,铲子一旦插到你的机器人底下,那你能做的就只有祈祷!他们的攻击方式同样简单粗暴有效,就是将你的机器人掀翻,将你的机器人弹射出场外,或者你自己的机器人砸到地面造成内部受损。气动弹射型机器人在自己被掀倒的时候,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弹射板恢复姿态继续战斗。通常会采用四个轮子作为行驶动力,最大限度的保证行驶的稳定性。

      凿击类型的机器人的主要武器就是长长的大斧子或者重锤,攻击力个人认为其实并不算很强,主要的动力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超高压气体,另外一种是电机。使用高压气体作为动力源问题就是有效攻击次数有限,打着打着就没气了。但是使用电机作为动力来源,主要取决于电池的电量,相对来说可以理解成使用次数远大于高压气体。凿击类型的机器人明星主要有Beta,Bombshell。机器人一般有四个轮子,主要是为了保证行驶系统的稳定,防止操控犯下错误,错过最佳攻击时刻。凿击机器人的攻击距离有限,操控手必须将机器人行驶至对方机器人附近,并且将武器笔直地对准对方机器人才能实施有效的攻击。有效的攻击给对方的机器人主要造成两种损伤,一种是强大的冲击力撞击对方机器人,进而摧毁内部电路的工作,另外一种是斧子或者尖锐的凿子,直接击穿对方机器人的顶部装甲,摧毁对方机器人内部电路,赢得胜利。

      切割类型的机器人其实攻击力也不算很强,道理跟喷火机器人一样,攻击力的大小主要跟时间成正比。经常有人说我造一个机器人,把对方的机器人切开,这完全就是扯蛋。

      子母机类型的使用其实也比较多,主攻击机器人可以为以上所讲所有机型,但是它的子机器人就可以用很大用处了。比如说最常规的是一个带斜铲的小机器人,用来翘起对方机器人,使其丧失行动能力或者受阻,然后主攻击机器人这时候才开过来进行攻击。还有无人机作为子自机器人的,主要是用来干扰对方机器人,比如说以喷火的形式,但说实话往往都死的很惨。还有一种是我目前见过最厉害的,就是一台小型的底部水平旋转的机器人,专门用来攻击对方机器人的轮子,在实际比赛当中派上了很大的用处,给对方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浙江卫视刚播

网友A:
看过几场利剑的比赛,超级牛逼,连裁判机器人照样干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几场利剑的比赛,超级牛逼,连裁判机器人照样干趴下

其实现在的机器人分分钟就把它拆了。。。可以关注下~

楼主:
呵呵,是呀,其实我就是一个参赛选手~

网友:
牛逼了,看过大型机器人格斗

网友B:
旋转 的 被掀翻的 给克了

mini板的机器人大战真是没一点看头

网友C:
明明是遥控玩具,根本不智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现在的机器人分分钟就把它拆了。。。可以关注下~

现在风头比较高的是那几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风头比较高的是那几款?

当属墓碑,横转,气动弹射,还有竖转,哦,今年的液压穿刺也超级厉害的~可以去我分享的格斗机器人社区看看,有些很不错的视频和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明是遥控玩具,根本不智能啊

哈哈哈,也可以这么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 的 被掀翻的 给克了

mini板的机器人大战真是没一点看头

连小的都没玩过,怎么开始玩大的?肯定要从小做起啊~这就跟玩飞机一样,都是要从电的练起,然后才慢慢玩油动的,再玩3D的。。。。。

网友D(2019-06-22):
今年的battlebots更好看了,推荐大家去看看
rarbg可下载
b站红方社有上传比赛录像,但是会被Discovery投诉,放不了几天就会下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年的battlebots更好看了,推荐大家去看看
rarbg可下载
b站红方社有上传比赛录像,但是会被Discovery投诉 ...

已经看完了,想看的要快点。

网友(2019-10-10):
这个有重量级和攻击限制么?比如只上台一个钢壳的铅块或者喷洒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