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芯片CAN功能,使用内部震荡器,可靠吗?

楼主(2018-01-09):
芯片为 S12ZVC128

使用内部震荡器和外部晶振,对CAN功能有什么区别?

飞思卡尔芯片CAN功能,使用内部震荡器,可靠吗?

网友A:
不可靠,CAN通信一定要用晶振,这种异步通信,内部振荡器会产生温漂,到时候通信不上坑死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靠,CAN通信一定要用晶振,这种异步通信,内部振荡器会产生温漂,到时候通信不上坑死你! ...

不对吧,can通讯对时钟精度要求比串口应该是低呀

网友:
内部的不行,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靠,CAN通信一定要用晶振,这种异步通信,内部振荡器会产生温漂,到时候通信不上坑死你! ...

有道理,感谢指点!

网友:
不敢用内部振荡器,连使用串口通信的时候都不敢

网友:
外部晶振,没商量。

网友:
涉及到采样点,要用外部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can通讯对时钟精度要求比串口应该是低呀

哈哈,那你就用内部振荡咯!出了事记得我曾说过不能用内部振荡

网友:
汽车上还是直接晶振吧。
省个晶振,用内部RC,一旦温漂通讯时序不对,那要完蛋。

如果你的产品是成本压缩得超级厉害,就上我上面的话是放屁

网友:
内部晶振绝对不行,温漂厉害,通信不稳定,lin总线到是可以用内部晶振

网友:
建议好好看一下数据手册,内部晶振温漂比较明显,如果实际使用时环境温度稳定,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使用时环境温度波动比较大,温漂导致主频偏移,导致总线错误警告。

网友:
一定要外部的晶体

网友(2018-03-21):
看到的板子都是用外部的。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的开发板哪里搞到的,最近也想玩一下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