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铅酸蓄电池充电与气压的关系

楼主(2018-01-09):
有个项目要用到一块38AH的铅酸电池。型号是: 6-FM-38  。
用一个太阳能板通过一个200多块钱买来的控制器(基本上是淘宝上最贵的了)给他充电。
问题是这玩意儿想拿到西藏去用。不知道气压降低了之后充电的截至电压是不是要设置的低一些?
现在设置的数值是13.7V 。
希望有经验的帮下忙。
谢谢。

网友:
找电池厂问参数。

网友:
我觉得温度比气压更重要吧,西藏的温度昼夜温差很大,做温度补偿是长寿的一个关键,正规的电池厂家都会提供这个补偿参数的。

网友A:
气压基本没有关系,主要是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基本没有关系,主要是温度。

温度的影响控制器本身已经考虑了。他有温度探头来检测温度。现在只是气压的问题有一丝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