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无刷电机,AC220V整流地和MCU信号地共地有什么注意点?

楼主(2018-01-09):
近期在研究高压无刷电机,在研究别家的量产电路图。

发现AC220V整流地、逻辑地(信号地)、IR2136 COM地 都共地了,这样不是不隔离了吗? 这样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BUS+ 和 BUS- 是AC220V整流后的的310V直流。 GND是逻辑地(隔离开关电源后的电源地), GND_COM是IR2136S的COM地(低侧栅极驱动器返回地)

利用电阻R145, R153, R156共地。

是不是必须要共地?需要注意什么地方?

不共地的话,这个母线电压是不是不能测量了?

网友A:
不隔离,就只能共地。

楼主:
后端的MCU电源(32V,15V,3V)是通过变压器隔离后输出的。因为以前没做过热地和冷地共地的项目,所以来咨询下,需要什么什么地方?

如果使用IR2136S,是不是必须要共地? 因为IR2136S的VSS和COM必须共地,而COM接的就是BUS-

网友:
看了楼主贴的原理图,MCU用1.8V供电,好高端。不知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隔离,就只能共地。

我刚看了坛友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812177-1-1.html?_dsign=f5317ee0

如果不需要母线电压检测

然后三相桥的驱动芯片IR2136S用热地的电源直接降压,HA/HB/HC LA/LB/LC都通过光耦去驱动IR2136S。这样是不是可以隔离了?

这样坏只坏2136S,对低压部分的MCU之类是不是会保护的好一些?

网友B:
220V整流滤波得到的直流电和开关电源输出的低压直流电,没有本质的区别,低压的地线怎么接,高压的一样接
不检测母线电压避免共地,检测电流的时候还是共地了,除非电流检测用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整流滤波得到的直流电和开关电源输出的低压直流电,没有本质的区别,低压的地线怎么接,高压的一样接

哦。因为以前没做过高压的,心里没底。

如果高压直流地和低压直流地,通过0R电阻共地,其他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比如防触电。防MCU IO口击穿等等,需要做额外的防护措施吗?

低压直流地,还可以并接Y电容和大电阻到外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整流滤波得到的直流电和开关电源输出的低压直流电,没有本质的区别,低压的地线怎么接,高压的一样接

搜索了好多,还是一头雾水,

有说高低压只要单点接地,就没啥大问题的。

也有说市电直接整流的地不能和低压共地,会触电。

网友C:
除变频器外,在家电行业基本上电机驱动都是热地处理,合理选择共地点即可! 一般我会选择在电流采样电阻端。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索了好多,还是一头雾水,

有说高低压只要单点接地,就没啥大问题的。

触电的是你,不是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电的是你,不是MCU

好的。只要MCU之类的不需要做额外防护就行。

不行,我这个冷地GND需要对外公用的,那万一这个GND直接接到大地或外壳了。不是跳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变频器外,在家电行业基本上电机驱动都是热地处理,合理选择共地点即可! 一般我会选择在电流采样电阻端 ...

能方便贴一点您的电机驱动电路吗? 就热地这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电的是你,不是MCU

刚刚机缘巧合,客户记错了一个维修的电控,拆开看了。应该和我当初设想的模式差不多。

IR2136S和电机驱动,直接从热地取电,MCU和其他的都从开关电源隔离变压器取电。 然后三相桥通过光耦驱动。

--------------------------------------------------------------------

因为不方便大拆,我只看到热地端,IR2136S和逻辑信号,用了一个7815和一个78M05,但是7815不能直接从母线降压的吧? 一般什么芯片能从310V降到大概24V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机缘巧合,客户记错了一个维修的电控,拆开看了。应该和我当初设想的模式差不多。

IR2136S和电机驱 ...

viper06l  直接的buck降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方便贴一点您的电机驱动电路吗? 就热地这块就行。

热点就是你板上的光耦隔离的驱动和电流采样不做隔离1

仅对人机交互的信号端隔离,防止触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机缘巧合,客户记错了一个维修的电控,拆开看了。应该和我当初设想的模式差不多。

IR2136S和电机驱 ...

这个行业基本上跟变频器一个做法,功率部分完全隔离,满足加强绝缘1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per06l  直接的buck降压

Viper22A,12-20W,应该够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行业基本上跟变频器一个做法,功率部分完全隔离,满足加强绝缘1

是的,我刚贴的和你这款比较相似。

目前行业里有很多种方案,有共地的,有直接非隔离的,也有变压器双路输出,一路共地,一路隔离的。

但是我现在还是比较倾向于,低压归低压,功率归功率,不要求母线电压精确采样,用个双门限比较器,能报警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机缘巧合,客户记错了一个维修的电控,拆开看了。应该和我当初设想的模式差不多。

IR2136S和电机驱 ...

电流采样还不是要隔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刚贴的和你这款比较相似。

目前行业里有很多种方案,有共地的,有直接非隔离的,也有变压器双路 ...

做完全隔离的话 ,母线电压检测 和 电流检测一样的处理方式,都需要用光耦隔离的

采样精度不会出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完全隔离的话 ,母线电压检测 和 电流检测一样的处理方式,都需要用光耦隔离的

采样精度不会出现问题 ...

母线电压检测和电流检测隔离的话,需要用到线性光耦吗?用什么芯片做比较好?

本来打算用LM393做个比较器,大于某个值,就光耦导通,触发一个外部中断算了。

网友C:
参考这位老兄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3901527110a6f524cdbf8551

网友:
线性隔离也是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这位老兄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3901527110a6f524cdbf8551

太复杂了,没把握搞定。而且要10元一个,成本偏高。

对了,一般直流无刷电机PWM频率20K差不多了吧。 隔离的光耦PC817或者EL357够用吗? 规格书上标注是有80K hz这样,不过没测过波形,不知道高频率波形质量如何。

因为和6N137相比,成本和体积都小了不少。能省则省。

楼主:
哈哈,又被我找到了一个电路,也是高压电机侧和MCU隔离的。

MCU和三相桥用6个TPL155E隔离,省了IR2136S,

电流检测用393和339比较,然后通过2个光耦传递给MCU。

这个和我心目中的比较接近了。

我现在纠结的是哪款光耦驱动三相桥比较合适。封装小又合适的。 EL357 / 6N137 / HCPL-2630 / TLP-715

网友E:
155驱动MOS管的, 输出是推挽的,大概0.5A
357、137、2630这些是信号光耦, TLP2309、TLP109这些是小贴片封装

817、357是市区道路,137是高速路…… 要求不高应该是够用的,要求高换2309、109这些。差异估计是占空比会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5驱动MOS管的, 输出是推挽的,大概0.5A
357、137、2630这些是信号光耦, TLP2309、TLP109这些是小贴片 ...

拆了好几个电控,都是用6N137的,那就用高速光耦吧,只是6N137封装太大。

TLP2309封装小, HCPL2630封装大,但是双通道。  这两款哪个比较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Viper22A,12-20W,应该够用了吧。

太浪费了

网友:
变频器伺服源码资料,需要联系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了好几个电控,都是用6N137的,那就用高速光耦吧,只是6N137封装太大。

TLP2309封装小, HCPL2630封装 ...

2309是单通的,5脚; 2161/2168才是双路。一般双路的光耦都是8脚的。后两者在工控上应用不少

2630这类,市面上的样式太多,除非是大代理拿货,否则中招的可能性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2309是单通的,5脚; 2161/2168才是双路。一般双路的光耦都是8脚的。后两者在工控上应用不少

2630这类 ...

多谢你的推荐。 打算在2309,109和2362中间选一款算了。好像都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