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对excel用公式已求得平均值的数据如何再用公式求?

楼主(2018-01-09):
在excel已经用公式求得平均值的数据了,然后再对这些数据求平均值出现如下图的尴尬情况,求教大神解救!

网友A:
看到单元格左上角的绿帽子吗, 这个表示文本.  对文本求平均值肯定出错的.
正确的姿势应该是先将文本转成数字.再求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单元格左上角的绿帽子吗, 这个表示文本.  对文本求平均值肯定出错的.
正确的姿势应该是先将文本转成数 ...

谢了,我把那些数据复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