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DJI 的雷达,可以用吗?

楼主(2018-01-09):
拆了一个DJI 的雷达,可以用吗?有人有资料吗? 好像是24G的?

网友:
探测距离多少。

网友:
高级货,围观,估计这拆下来,没资料,没办法用吧。。

网友:
看着像是ADI的24G套片方案1T2R

网友A:
楼主方便拍个高清点的么?看下是不是ADF5901和5904,是的话,这套方案硬件拓扑很简单,就是配置上坑很多

网友B:
补几张 我们公司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都是天线?那个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拍个高清点的么?看下是不是ADF5901和5904,是的话,这套方案硬件拓扑很简单,就是配置上坑很多 ...

芯片上被涂胶水了。完全看不到。。  ,用去除环氧的液体,泡了下,没啥用,阻焊都泡掉了!芯片还看不到!
明天我对下手册和PCB。看起来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几张 我们公司的

什么公司?

网友C:
跟帖。找此类产品 NB级人物。上市公司,有意站内信。。。

网友:
Nanoradar     www.nanoradar.c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跟帖。找此类产品 NB级人物。上市公司,有意站内信。。。

这个玩意 不是一个人能搞定的, 天线、射频,硬件,软件,算法,各种仪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 不是一个人能搞定的, 天线、射频,硬件,软件,算法,各种仪器。。。。。。 ...

估计人家是想找个总师级别的人物吧,定频段定体制定波位,看到MTI结果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能指导天线射频等人完成设计。。。。。。这种人一般年薪30万起,大型设备听说有到1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拍个高清点的么?看下是不是ADF5901和5904,是的话,这套方案硬件拓扑很简单,就是配置上坑很多 ...

打磨,发现一个芯片是adf4159 (直接调制/快速波形产生13 GHz小数N分频频率合成器)
其余2个看不清,但看电路,好像和5901/5904 不太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人家是想找个总师级别的人物吧,定频段定体制定波位,看到MTI结果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能指导天线射 ...

失网、实时频谱、各种转换配件、暗室。。。。大几百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磨,发现一个芯片是adf4159 (直接调制/快速波形产生13 GHz小数N分频频率合成器)
其余2个看不清,但看 ...

ADI的方案是4159输出调制电压到5901的vco,内部分频后返回一路到4159形成闭环。5901的还会输出一路LO到5904用作下变频用,LO信号用的是微带走线。。。可以看下走线是不是这样的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I的方案是4159输出调制电压到5901的vco,内部分频后返回一路到4159形成闭环。5901的还会输出一路LO到59 ...

  额,不太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上被涂胶水了。完全看不到。。  ,用去除环氧的液体,泡了下,没啥用,阻焊都泡掉了!芯片还 ...

厉害了,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I的方案是4159输出调制电压到5901的vco,内部分频后返回一路到4159形成闭环。5901的还会输出一路LO到59 ...

安装你的说法,4159旁边一个个是5901 了? 看起来应该是对的,但不清楚,那2个桃心一样的连接对不对?完全不懂了。。

网友:
楼主介绍一下该雷达的规格呗,DJI有官方介绍吗?

网友:
射频都好搞,现在都是高度集成的东西,随便仿真个天线,做几板测测效果就行

主要是算法是核心,没有好的算法都白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 不是一个人能搞定的, 天线、射频,硬件,软件,算法,各种仪器。。。。。。 ...

论坛里有个dead ID  wanguanfu

淘宝找得到DIY的FMCW就是他的,目测一个人搞的

这个一维东西有算法吗?没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有个dead ID  wanguanfu

淘宝找得到DIY的FMCW就是他的,目测一个人搞的

1. 这个平台一维,二维都可考虑,具体用哪种调制方案看需求
2. 一维就简单了吗?  也不是说难,这一套下来都是成熟的东西,关键是细节要去抠,要有积累。 就比如:无人机定高雷达,单目标,场景简单吧,做稳定、可靠的国内也没几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人家是想找个总师级别的人物吧,定频段定体制定波位,看到MTI结果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能指导天线射 ...

30W 在预算内。

网友D:
LZ 我也买了你这个雷达,你玩起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我也买了你这个雷达,你玩起来了吗

还没有呢,,PIN对不上,,不知道啥芯片。。。

网友:
哈哈, 我来告诉你用了啥芯片,你帮我测下他用了什么波形(测量ADF4159的24引脚 CP就可以了)

网友B:
第二张 这样看,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 这样看,清楚点

板子被我用溶解环氧的液体 泡的面目全非了。。然后加上砂纸打磨。。连接器 阻焊 还有部分电感 原件,什么的全部报废了。。

网友B:
@RAMILE 他不是也买了一个吗, 如果把波形测出来,其它参数指标我来填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ILE 他不是也买了一个吗, 如果把波形测出来,其它参数指标我来填

波形不会频率很高吧?示波器要求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形不会频率很高吧?示波器要求很高?

放心,肯定可以测出来,这种方案不太可能用快扫,即使是快速也最多是us级别,因为ADF4159就这个性能

网友:
军工级别

网友(2018-02-09):
引用 网友B:
@RAMILE 他不是也买了一个吗, 如果把波形测出来,其它参数指标我来填

是正三角波,Vpp约0.3V,周期大约900us

叠加的直流电压2.2V

网友:
这个东西是CAN通信 ASKF SOT23-8是MAXIM的3051收发器

大部分芯片都涂了厚厚的一层防同行胶

根据USB管脚和晶振猜测,主控芯片是STM32F40X-VCT6
RF板使用LT3042 超高PSRR稳压器

网友:
只能围观,看不明白啊

网友:
高大上啊,围观高手讨论

网友:
都玩上雷达了,我还在玩点灯

网友:
电路部分应该是成熟方案,关键是结构设计的谐振腔和喇叭口及其加工精度。

网友:
厉害了,这个雷达用在什么上面的。

网友:
围观围观,高级东东

网友:
这个是 DJI 农业植保机上拆的吧?

网友(2018-04-25):
频率太高,没有高大上的仪器设备,不是普通电工能搞定的!

网友(2018-08-28):
我也买了一个,CPU模糊看到是STM32F745VGT6,有人玩起来了吗?这个上电时蓝灯闪烁,长按短按按键都没动做。

网友E(2018-10-29):
引用 网友B:
1. 这个平台一维,二维都可考虑,具体用哪种调制方案看需求
2. 一维就简单了吗?  也不是说难,这一套下 ...

你们做的无人机上用的雷达,FMCW模式测运动目标的,效果还挺好的

网友:
有点意思,之前看国外视频拆过一个65GHz的,里面就一个震荡用的三极管,其他都是无源器件

网友:
厉害了,完全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做的无人机上用的雷达,FMCW模式测运动目标的,效果还挺好的

网友F:
小心boardcom告你哦  logo这么像

网友:
它应该输出差频信号了,要用的话,你做FFT就可以了,一般测速度、方向没有问题,距离看你怎么要求了,20-500米应该可以的。这个东西控制探测角度是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心boardcom告你哦  logo这么像

已经注册了

网友:
测试了你们的雷达,也用FMCW测运动目标,做了一个其他项目,效果还可以,灵敏度挺好的。

网友G:
华阳光电做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阳光电做这个了?

个人爱好。

网友:
好高端的东西

网友:
此帖高端,厉害

网友:
停牛逼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