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fpga开发板 bemicro cv a9

楼主(2018-01-09):
由于某种原因,需要该开发板:beMicro CV A9,但是因为年头多了,网上已经找不到卖的了。

不知道哪位知道有销售的渠道,或者自己手里有但已经用不上了,可否转让?

请有知道的提供信息,谢谢

网友A:
是啊,估计买的人也比较少,居然网上都找不到。cv 版本用到了a9吗?有资料吗能否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估计买的人也比较少,居然网上都找不到。cv 版本用到了a9吗?有资料吗能否分享。 ...

资料这里:
http://www.alterawiki.com/wiki/BeMicro_CV_A9

再次询问哪位坛友有这款转让?

网友B:
我有个BeMicro SDK

http://www.alterawiki.com/wiki/BeMicro_SDK

网友C:
我倒是有个bemicro的,但是应该不是a9的,a9好像带一个arm硬核。

------------------
原来不是带硬核,只是资源多了啊,我有个a2的就是bemicro c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有个bemicro的,但是应该不是a9的,a9好像带一个arm硬核。

------------------

Cv A9 上面有颗 KSZ9021 千兆的phy芯片,主要是这颗。

你的A2带千兆网络芯片吗?

----------------------
查过了,您的A2板子,不带网络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BeMicro SDK

http://www.alterawiki.com/wiki/BeMicro_SDK

您这块板子带的是百兆网络芯片,我要千兆的做验证。。。如果最后实在找不到 CV A9,搞一块百兆的玩玩。

网友D:
de0-soc也是千兆网啊。zedboard也是千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0-soc也是千兆网啊。zedboard也是千兆的

选择原因其实有几个:
1、限定altera的fpga,所以zedboard这些xilinx的就不考虑了
2、de0-soc这款,网络芯片是接在hps端的,如果是fpga逻辑去控制的话,要求loan管脚,看了看文档,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loan的管脚最好不能超过25MHz,这个就受限很多。hps这个暂时不考虑,带hps的芯片估计也要贵一点的。
3、历史原因,被要求限定ksz9021,连ksz9021的升级芯片ksz9031也不能用,因为9031在低温下问题大大的,厂家也承认的。
4、开发板功能多的,也用不到,太贵的不合算,当然这个最后没办法也考虑,放最后考虑吧。

我也头疼啊,不是我全说了算,受限很多。

-----------------------------------

对了,还有那些采用ksz9021芯片的开发板吗,功能单一,并且便宜的就可以。

请推荐推荐,我也再找找。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e0-soc也是千兆网啊。zedboard也是千兆的

ZEDBOARD做图像处理合适吗  我现在ALTERA做图像处理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原因其实有几个:
1、限定altera的fpga,所以zedboard这些xilinx的就不考虑了
2、de0-soc这款,网络 ...

如果不想千兆网挂在mpu上,那么,很多板子都能够实现啊,比如de2-115.

网友:
引用 网友E:
ZEDBOARD做图像处理合适吗  我现在ALTERA做图像处理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不清楚哈,我用zynq不是用来做图像处理,是用来做大量数据搬移的。
如果z7000满足不了要求,还有ultrascale,更高的,还有ultrasca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择原因其实有几个:
1、限定altera的fpga,所以zedboard这些xilinx的就不考虑了
2、de0-soc这款,网络 ...

我记得骏龙的板子好像是,你找吧,开发板叫helio  核心板叫 bora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骏龙的板子好像是,你找吧,开发板叫helio  核心板叫 borax

1、Helio或Boarx,网络芯片都是接在fpga的HPS端,要loan到FPGA的逻辑里面当作普通IO用,且速度是会受限的。
2、我不能采用带HPS的FPGA,网络芯片只能接到普通IO口上。
3、谢谢提供信息哈。

网友A:
borax扩展3个网口,另2个都是fpga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rax扩展3个网口,另2个都是fpga端的吧

查了下,其中2个标记HPS的,也没细看,只看到其中一个是接普通IO的。

是能拿来用,可是这个贵,我再找找别的便宜的。。预算不够。。

网友:
cv5 就没有便宜的,不用找,他家核心板卖1000块钱,算便宜的了,一个芯片就大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