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脉冲信号转换成高电平信号?

楼主(2018-01-09):
RTC时钟芯片的中断信号在没有中断时每隔1S有一个脉冲信号,设计时要求没有中断时中断信号处于该引脚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不知道怎么处理一下?

网友:
边沿触发不行?中断管理器不支持临时挂起?

网友:
嫌脉冲太宽?脉冲与引脚间串个电容,引脚加电阻上拉。

网友:
加个单稳态触发器,边沿也很准

网友:
CD4538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