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阻值电阻110兆欧,22兆欧改用什么仪表测?

楼主(2018-01-09):
大阻值电阻110兆欧,22兆欧改用什么仪表测?

做微电流检测,nA级别,想测试一下准确度,因此想买110兆欧的玻璃釉电阻来做实验(其他电阻怕湿度影响结果),但是整个110兆欧电阻应该什么仪表能测出其准确值呢?

网友A:
普通 万用表也可以测,只要能提供一个稳定的高压测试源就行。如果用仪表的话,可以用绝缘电阻测试相关的仪器,有财力的话吉时利6030是比较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 万用表也可以测,只要能提供一个稳定的高压测试源就行。如果用仪表的话,可以用绝缘电阻测试相关的仪 ...

普通万用表没这么打的量程!

网友A:
你可以用分压法,或者用电流法。
假设你测试源为500V,检测110M欧的电阻,电流就有4.5uA了,这个电流用万用表是可以检测的。
也可以用一个1M跟110M串起来,拿500V加一下,用万用表检测这个1M上的电压,要注意万用表的内阻,一般常用是用运放电流检测电路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分压法,或者用电流法。
假设你测试源为500V,检测110M欧的电阻,电流就有4.5uA了,这个电流用万用 ...

有道理,多谢啦!

网友B:
福禄克187,189,287,289最大量程500M,但那么大阻值,估计用万用表不会太准,具体你可以翻一下这些万用表的手册,看精度是否符合你要求。

网友:
万用表可以测了,楼主你买的这个电阻可能都是5%的,甚至几百ppm温漂的,就别纠结高精度了

网友:
用61E试测了一下200M,直接卡在插孔上,还可以,用表笔受干扰会有大约3%的跳变

网友:
还是用已知电压测电流靠谱。 测分压值或者并联电阻测量方法都误差挺大的。

网友:
串联电阻加压用mv档测,这个档位内阻比较高。

网友:
记得以前单位电工有高阻表,他们用来测防静电胶皮的电阻的,不知道这个在不在量程内

网友:
计算法。找个已知阻值比如22M电阻,先测一下。再将被测电阻并联上去,测量,计算。

网友:
摇表,又名兆欧级电阻表,是为了避免事故发生,用于测量各种电器设备的绝缘电阻的兆欧级电阻表,兆欧表用于测量绝缘电阻既方便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187,189,287,289最大量程500M,但那么大阻值,估计用万用表不会太准,具体你可以翻一下这些万用表 ...

尝试了用F287测,测量最后几位一直跳,能稳定的精度在1%左右。而且每次测量值都不一样?

我的实验很简单:测出负载电阻电压,测出电阻阻值,计算得出理论电流,然后和我的采样电流比较,看看误差多少?

所以希望能测出电阻的准确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尝试了用F287测,测量最后几位一直跳,能稳定的精度在1%左右。而且每次测量值都不一样?

我的实验很简单 ...

测高阻尽量别用测试线,或者用尽量短的测试线。最好么直接把电阻引脚插进万用表插孔。人离万用表远点,防止对万用表造成干扰。
187和287测2M电阻的抗人体干扰对比: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wODg0MTMwN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高阻尽量别用测试线,或者用尽量短的测试线。最好么直接把电阻引脚插进万用表插孔。人离万用表远点,防 ...

我去  非常明显啊。

网友:
10G采样电阻,pA级采集。当时用的分压测的。DC200V+3440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分压法,或者用电流法。
假设你测试源为500V,检测110M欧的电阻,电流就有4.5uA了,这个电流用万用 ...

第二个方法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万用表没这么打的量程!

有,优得利的UT33d量程有200M,还没用来测那么大的电阻,准确度只有天知道了。

网友:
做产品,还是买个标准电阻箱吧,阻值可调。

网友:
110M,吹口气都会变吧

网友:
我有这个表可以测,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