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 射频有 差分 单端 内部、外部偏置接法请问哪种信号好

楼主(2018-01-09):
如题   CC2640手册上提到了4种接法    然后从2541转过来的人表示 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求前辈们指教 各种射频都是用在什么场合的,哪种比较好一些?

网友A:
发射看功率,接收看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看功率,接收看灵敏度

发射功率应该是差分的更好一些吧  那 内部偏置跟外部偏置的差别在哪里呢

网友:
单端在用AP放大器的的时候可以考虑

网友:
优选第二种单端的方式,优势是简单,缺点好像灵敏度差一点,别的没事儿。或者是用差分然后加外部的集成巴伦,成本略高,但是比图一那个分立元件的简单。第三种太复杂没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