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am335x上Python的问题

楼主(2018-01-09):
我看到坛子里很多大虾米在用am335x这个系列的片子,请教一下:
1、这个片子装上Linux,然后再安装Python解释器好不好搞?
2、还有Python的库在上面用是不是还要在arm下编译才行?
以前在新塘的nuc972上Python不好装,而且有的框架和组建编译不过去。。。
谢谢。

网友A:
这个片子是大路货,又有社区支持,直接装流行的发行版啥包都有。

网友B:
利用timesys或者yoct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是大路货,又有社区支持,直接装流行的发行版啥包都有。

打算买个板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timesys或者yocto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C:
我之前装了ubuntu16.里面直接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装了ubuntu16.里面直接就有了。

am335x上装的Ubuntu?

网友D:
保证开机时间 > 70秒

网友:
应该是2.x版本的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证开机时间 > 70秒

握草,为啥开机要那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