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好用的截频软件,和QQ说再见!

楼主(2018-01-10):
电脑版QQ现在真是没什么用,时不时弹出一些NC新闻,准备和电脑QQ说拜拜

现在PC版QQ对我唯一的价值就是截频

所以求推荐一款小巧的截频软件,支持箭头、框选、文字编辑就行了

~~~~~~~~~~~~~~~~~~~~~~~~~~~~~~~~~~~~~~~~~~~~~~~~~~~~~~~~~~~~~~~~~~~~~
编辑:谢谢大家推荐,WM_CH推荐的搜狗输入法就挺好,设置一个快捷键挺方便

网友A:
搜狗输入法好像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狗输入法好像有

good,谢谢

网友:
换TIM不就行了

网友B:
TIM主打的2年聊天记录漫游,好像要开VIP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M主打的2年聊天记录漫游,好像要开VIP才行吗?

没什么可漫游的,也就不清楚费用了。

网友:
QQ可以用QQi,每天登录好像就弹一次类似新闻的框框,然后就不会再弹的了,截图直接用snipping tool

网友C:
操作系统自带

善用 键盘上的 Pr Scrm, Alt+Pr Scrm。
如果是游戏截频,才需要专门工具

网友D:
以前用这个,如果不录视频,建议您也试试 snipaste

网友:
Tiny Take能截图也能录视频

网友:
不知道什么是截频软件

网友:
QQ的作用主要是截图、和手机传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这个,如果不录视频,建议您也试试 snipaste

好像不支持滚动……

网友:
用TIM版本或者去广告的版本,截图可以用输入自带的,但没有自动识别窗口的功能。

网友:
w7自带截屏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操作系统自带

善用 键盘上的 Pr Scrm, Alt+Pr Scrm。

+1
最后粘贴到ACDSee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以来都是用键盘上的快捷键截屏,然后画图板剪切

网友:
一直用的FSCapture

网友E:
snipaste   功能比较多,这里有简介: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9847_1.html

网友:
mark 待我一个个来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nipaste   功能比较多,这里有简介: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9847_1.html

从官网下载64位的WINDOWS版本,解压后运行,缺少某个文件:*.DLL。
运行不了啊!

网友:
某hub 搜索 sharex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官网下载64位的WINDOWS版本,解压后运行,缺少某个文件:*.DLL。
运行不了啊! ...

试试我在用的这个版本。文件比较大,分卷压缩的。
分卷1:

分卷2:

网友:
prtsc键, 或者PC版微信。。。
阿里旺旺也可以

网友:
print screen键+mspaint

网友:
确实很强大!

网友:
太多软件可以了,其实PC版的微信也是可以像QQ一样截图的。

网友:
TIM或者 国际版  没有弹窗啊。

网友:
楼主是要截取视频吗?

网友:
win10 "windows lnk 工作区 "不是自带界图和编辑功能嘛。

网友G:
如果用win10 自带不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用win10 自带不就有?

我自带的没用过

网友:
SnagIt32,可以屏幕截图,屏幕录像,菜单和窗口也可以

网友:
用腾讯TIM啊~

网友:
我也一直用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
fscapture一直用挺好,主要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操作系统自带

善用 键盘上的 Pr Scrm, Alt+Pr Scrm。

试用了下,不错,省了一个步骤,谢谢分享~
以前都是开QQ/TIM,再打开画图,保存。

网友:
FastStone Capture小巧又实用

网友:
截图直接传,用TIM。
已经换TIM一年多了,手机上也换TIM了,没有全家桶,没有推广信息,干活足够了。

网友:
我用搜狗输入法的截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