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启动不反转是不是用的高频注入法?

楼主(2018-01-10):
手头一个好盈天行者,启动干净利索,明显没有定位和开环加速的步骤,直接就转。用示波器看波形也证明了这一结论。
它用的是不是高频注入的办法启动的?或者有别的技术?主控mcu是c8051f030。

楼主:
用手抓住电机,就在那抖动,一松手直接转。

楼主:
通过一个试验基本验证了这个想法。好盈电调启动是先通过脉冲检测转子位置。运行状态应该就是比较器加标准的六步换相。

楼主:
为什么没人呢?人少?还是玩电调的人少?

网友A:
不可能的!

网友:
老产品么,还有用c8051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

那是怎么启动的呢?

网友B:
顶多用hfi确定个初始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多用hfi确定个初始位置吧?

是的,至少判断转子位置和低速加速时,我感觉是用的HFI,高速肯定还是基于反电势的六步换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怎么启动的呢?

不要想的太高深,把普通的反电势方法用精了就会有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的太高深,把普通的反电势方法用精了就会有这个效果。

反电势法在零速下也不能工作吧,启动前是不是需要判断转子位置呢?
我仔细测了测启动过程,启动从不反转,请问能不能说说思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的太高深,把普通的反电势方法用精了就会有这个效果。

仔细看了看好盈的电路板,好像还真没有电流检测的硬件。反正母线电流检测电流应该是没有,用MOS体电阻检测好像也不靠谱,所以,结论就是没有HFI?
启动时用手捏住电机,电机就在原地抖。
正常运行时是上臂ON下臂PWM,而启动时是上下臂都先ON后PWM再OFF,随转子位置不同,ON和PWM的宽度会变化。但在某个确定的转子位置,ON和PWM的波形是确定不变的,这应该可以说明,不论用的手段是什么,电调是知道转子位置的。(这个结论对不对?)
观察同一对上下臂的波形,也不存在主动续流的操作。

网友A:
不是没有反转,而是很小,带个桨观察一下就知道了。现在搞无感FOC比较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有反转,而是很小,带个桨观察一下就知道了。现在搞无感FOC比较火。 ...

好像是有一点点,但这个切闭环也太快了吧,它测没测转子位置呢?还是说它让电机原地振荡的过程中也能检测到反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有反转,而是很小,带个桨观察一下就知道了。现在搞无感FOC比较火。 ...

我方波先搞好了再说FOC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方波先搞好了再说FOC吧

那就太……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太……迟……了。

跨越式发展虽好,但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跨越式发展虽好,但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

搞一门技术本质上是为了体现新意来赚钱,但无感方波是属于比较陈旧的技术,现在开始研究无感FOC都有点迟了。无感方波和无感FOC原理完全不同,不存在必然的承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一门技术本质上是为了体现新意来赚钱,但无感方波是属于比较陈旧的技术,现在开始研究无感FOC都有点迟 ...

醍醐灌顶,谢谢指点。这番话值得思考,尤其是前几句。谢谢!

网友(2018-03-19):
引用 楼主:
醍醐灌顶,谢谢指点。这番话值得思考,尤其是前几句。谢谢!

听了前辈的话,现在是在研究BLDC还是FOC了?

网友:
six step 和SVPWM我是觉得没有太本质区别。
融会贯通一下。

网友(2018-07-31):
好赢的启动有反转的,没测出来是因为电机极对数比较多然后表贴磁铁比较密,然后他启动一瞬间比较猛。他家的所有产品我都测过了 有反转,而且高频注入用示波器能抓到启动一瞬间的高频辨识的

网友C:
现在在做无刷,遇到两个问题,1,上臂PMOS打开时,在下臂NMOS的G极有一个几十ns的脉冲,高电压时会导致MOS管发热,不知如何解。2,正常运转时,如果断开某一相,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电流,足以烧坏MOS,不知道这个电流是如何产生的,控制端波形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在做无刷,遇到两个问题,1,上臂PMOS打开时,在下臂NMOS的G极有一个几十ns的脉冲,高电压时会导致MOS ...

第一个问题要看下电路及PCB;第二个问题是运行中缺相,处理不好确实很容易烧M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要看下电路及PCB;第二个问题是运行中缺相,处理不好确实很容易烧MOS的; ...

thanks... 我查一下,如果解决了,我再回复您。

网友(2020-07-30):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看好盈的电路板,好像还真没有电流检测的硬件。反正母线电流检测电流应该是没有,用MOS体电阻检 ...

对了  主动续流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