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调速原理图debug

楼主(2018-01-10):
本人新手,直流有刷电机调速电路原理图,刚画完,请大神们看看,是否有错误,那里需要修改,谢谢!

网友:
Q4驱动没有自举电路吗?

网友:
个人感觉最好用N管驱动。

网友:
>Q4驱动没有自举电路吗?
P-Mos doesn't need it.

网友:
R1有啥用?

网友:
R1应该没有用!

楼主:
做了个分压,输入有21V,Vgs最高20V,貌似稳压管在的话,R1去掉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个分压,输入有21V,Vgs最高20V,貌似稳压管在的话,R1去掉也行

但是PMOS的s接的电源,稳压管限制的是g对GND的电压,并非Vgs.
Q2导通时,不怕D1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