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元件丝印IM331反查芯片型号

楼主(2018-01-10):
请教:贴片元件丝印反查芯片型号,丝印为:IM331或?M331(第一位不好分辨),通过分析电路应该是LDO,1脚电源,2脚地,3脚EN(高电平使能),4脚接电容到地,5脚输出。请帮忙根据元件丝印反查型号,谢谢。

网友:
SPX3819M5-L-5-0 不谢

楼主:
谢谢,查了下SPX3819规格书,好像对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查了下SPX3819规格书,好像对不上

WW应该是批号,一年中的第几周,所以芯片上应该是M3后面跟两个数字, 而不是两个字母W......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应该是批号,一年中的第几周,所以芯片上应该是M3后面跟两个数字, 而不是两个字母W...... ...

从规格书上看,如果是SPX3819M5-5.0或SPX3819M5-L-5.0,丝印就应该是M3WW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规格书上看,如果是SPX3819M5-5.0或SPX3819M5-L-5.0,丝印就应该是M3WW

受不了了你了,看规格书能不能认真一点???

另外,WW代表Work Week这是常识,不可能把WW印在芯片上,一定是用当时的周数代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规格书上看,如果是SPX3819M5-5.0或SPX3819M5-L-5.0,丝印就应该是M3WW

有图有真相 ......

网友:
可以看淘宝图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网友:
确定是SPX3819,我从代理拿到的货和你丝印一样,原装散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

好的,受教了。我下载的规格书竟然没有你截图的内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