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不同多项式CRC16校验源代码和计算工具

楼主(2018-01-11):
最近在看CRC,STM32自带32位CRC校验很鸡肋。找到的资源多种多样再加上多项式不同很多不好用。
现在找到一个可用的源代码,非查表。含多个 多项式的计算方法,和计算工具对比没问题。不敢独享

网友:
谢谢正好有用

网友:
以前这个工具见到过,只是这次带有各个CRC计算的源码,还是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A:
用过类似楼主的代码。发现查表用时间最短。相差将近1倍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类似楼主的代码。发现查表用时间最短。相差将近1倍的时间。

我主要用在bootload,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时间长一点也无所谓。最主要是里面包含多个多项式的算法,适应性强。

网友:
MARK,有时间测下好用不,感谢LZ分享

网友:
谢谢,抽空我也来测试下

网友:
之前一直是用0.1版本的,有点小bug,这个更新蛮好

网友:
之前用过查表的,直接计算的还没用过,收藏备用

网友B(2018-04-18):
请问楼主有测试过吗?我用CRC-MODBUS那个解析数据,结果跟这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PIC的MPLAB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有测试过吗?我用CRC-MODBUS那个解析数据,结果跟这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PIC的M ...

我测试过,程序和我上传到软件对比测试

网友C:
有个pycrc的python软件可以直接生成各种CRC多项式的C程序,可以网上搜一搜用法。

网友(2018-12-11):
引用 网友C:
有个pycrc的python软件可以直接生成各种CRC多项式的C程序,可以网上搜一搜用法。 ...

楼上的贴个连接

网友(2020-12-21):
                 感谢楼主。非常有用

网友(2022-02-26):
非常好用,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