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加装2个不同开发板都使用了i2c 接口,导致另外一个开发版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18-01-11):
我使用树莓派加装了微雪的pioneer6000开发板,测试各个功能是ok的,然后我又在此基础上加装了ads1115模块,因为1115模块只需要i2c  ,所以是通过杜邦线连接的。发现在pioneer开发板安装后再装1115模块后1115模块不能正常工作,拔除pioneer底板后ads1115就可以正常工作。基本设置都是按照卖家资料操作的,使用python。有人指点个方向吗?谢谢!

网友:
模块地址是不是一样了?试试i2c接口加上拉电阻

楼主:
ads1115 的地址和 pioneer 地址一样了。
但是发现 python 驱动ads1115的地址只能设置为0x48(使用adafruit), 改成0x49就出错,不知道为什么,改动pioneer板子的硬件使得地址变成其他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