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材料清单左右列改成上下行. 你看怎么样?

楼主(2018-01-11):
画了个原型, 大家帮忙看看

这张截图, 蓝色字是搜索出来的,  浅色字客原始的BOM,  放在一行里.上下排布.   缺点是要学习一下,适应了会非常好用

这是现在的, 好处是免学习, 左右两列.很容易看懂. 但是对比两边的搜索结果还是有些的困难

上面这两个, 更喜欢哪个呢??

网友A:
早听我的,就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了

楼主:
补一张稍微完整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听我的,就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了

嗯嗯. 我又去翻了一遍你的回复.     搜索的眼都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又去翻了一遍你的回复.     搜索的眼都花了.

我帮您找: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4802-1-1.html

网友A:
话说您们内部测试验证的真心搞笑,看楼3,您测试用的BOM的元件名称和您们标准名称完全一模一样,还能测出匹配性能吗?测试的BOM应该搞多几十份,命名要千奇百怪的,例如104,100nF,0.1uF,100R,100,100R0603,等等,这样都是常用习惯用的,这样才能验证出匹配性能嘛。

网友:
您们推出第一期的时候我就贴过一次,上个月也贴过一趟,两次的感受是:真心想把电脑砸了,这都什么玩意。我说话比较直白,请不要介意,男人嘛,说话扭扭捏捏也没意思,不过忠言逆耳,搏君一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您们内部测试验证的真心搞笑,看楼3,您测试用的BOM的元件名称和您们标准名称完全一模一样,还能测出匹 ...

啊呀,(。・_・。)ノI’m sorry~.    3楼的是用来画原型图的,不是测试匹配.所以没折腾这么多种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一张稍微完整一点的

这种好...

网友:
加油啊,就等你们SMT四期了。

网友:
新的对比起来应该方便不少。那就默认显示新的这种,加个按钮可以切换到老的那种。运行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B:
假如多个标号使用了100nF, 但是,有时候,想删除其中一个不贴,可以做到吗?
(也就是c1 c2, c3 c4 100nF,  只贴C1, C2, C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多个标号使用了100nF, 但是,有时候,想删除其中一个不贴,可以做到吗?
(也就是c1 c2, c3 c4 100nF,  ...

新的流程,可以在 [替换]  里操作.  不知这样是否合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流程,可以在 [替换]  里操作.  不知这样是否合理呢

这样也可以。只是没那么直接,第一次使用的人可能不清楚如何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流程,可以在 [替换]  里操作.  不知这样是否合理呢

别管怎么样,能实现就好,原来有些0R电阻不能选择贴很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