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国产光纤传感器

楼主(2018-01-11):
公司今年要打算做个比较庞大的项目,要用到很多的光纤传感器,用来检测透明试管的有无,初步预估一台设备要50个光纤传感器,上百个金属接近传感器。
领导的意思是数量比较大,要考虑成本,先用国产的看看,实在不行再考虑换进口货。
基本要求如下:
1、检测距离,暂定10mm-50mm内吧。
2、反射式,光斑小
3、价格暂定200以内吧。
4、产品稳定可靠。
5、关于供电,如果是3.3V或者5V最好了,24V的也不排斥。
之前基恩士的来了,也看了样品,啥都满足,就是太贵,带OLED屏幕的1000元,带数码管的500元。
松下、神视、欧姆龙这些因该也比较贵,没具体去了解。

网友A:
换个思路,试管位置用微动开关啊,靠试管重力开关。

网友B:
楼主需要的金属接近传感器的参数是怎么样的?  光纤的上家做,目前没在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思路,试管位置用微动开关啊,靠试管重力开关。

可能我没描述的很清楚,试管是会运动的,会到不同的地方,每个地方出入口都要检测它有无。所以用微动开关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的金属接近传感器的参数是怎么样的?  光纤的上家做,目前没在做了。 ...

现在的话还没具体参数,大概就是检测运动的物体,物体上带有金属块。你理解为快递包裹分拣传送带,包裹上面有金属即可,只是我们这个距离会很近,就几厘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话还没具体参数,大概就是检测运动的物体,物体上带有金属块。你理解为快递包裹分拣传送带,包裹上 ...

几厘米对于电感式接近开关已经很远了。  M12非齐平的标准是4mm   2倍是8mm   3倍是10mm        M18非齐平的标准是8mm    2倍16mm   3倍20mm     M30非齐平标准是15mm    2倍是30mm    3倍是40mm。 如果量多,使用的话,还是建议用标准的,价格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厘米对于电感式接近开关已经很远了。  M12非齐平的标准是4mm   2倍是8mm   3倍是10mm        M18非齐平 ...

隔行如隔山,原来如此。我看到有人用松下的。

网友C:
我用深圳天工的,比基恩士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深圳天工的,比基恩士便宜

谢谢推荐,大概价位是多少呢?
我最近看到个深浦的,不知道如何。打算问问他们销售。

网友D:
莱宝还是什么,也还凑合用。
要便宜就别买带数码管显示的,有电位器调整的。

都能用,不保证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莱宝还是什么,也还凑合用。
要便宜就别买带数码管显示的,有电位器调整的。

也看到过用电位器调整的,就怕电位器太粗犷,调不到精确的参数,或者说几个月后,电位器老化,参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麻烦了。
所以目前考虑的还是按键调整阈值,数码管显示。

网友E:
FC  嘉准,,,大把的

网友F:
松下FX-551-C2  单放大器165 含税   光纤线 RIKO(力科)   35左右  刚好200    其实光纤线可以到某宝买      要求光斑小  用3MM的   20块左右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下FX-551-C2  单放大器165 含税   光纤线 RIKO(力科)   35左右  刚好200    其实光纤线可以到某宝买      ...

感谢提供信息。最好能放大器和光纤线整套提供的,我们也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FC  嘉准,,,大把的

好的,我下来搜索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大概价位是多少呢?
我最近看到个深浦的,不知道如何。打算问问他们销售。 ...

不超过200

网友:
记下来,以后用的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几厘米对于电感式接近开关已经很远了。  M12非齐平的标准是4mm   2倍是8mm   3倍是10mm        M18非齐平 ...

有什么金属接近传感器功耗低至微安级,感应距离比较远,体积比较小

网友H:
强烈建议用进口的,数量越多,越要用进口的,否则到时你要天天守着机器了,其实现在只要你有量,定价权就在你的手你,不管什么品牌。用进口的还有个好处,你的客户不好砍价,如果你什么都是国产的,客户砍价砍的钱可能远远超过你省的那点钱。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话还没具体参数,大概就是检测运动的物体,物体上带有金属块。你理解为快递包裹分拣传送带,包裹上 ...

我知道一个厂家,你回复我一下,我明天给你找找厂家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知道一个厂家,你回复我一下,我明天给你找找厂家联系方式

谢谢!今天下看到信息。麻烦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强烈建议用进口的,数量越多,越要用进口的,否则到时你要天天守着机器了,其实现在只要你有量,定价权就在 ...

说的很有道理,用的越多,出问题的概率就越大。
关于价格,我们似乎没定价权,来做我们公司生意的,似乎都觉得我们是肥羊,都想狠狠宰一把。
其次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对于有些客户是免费投放的,不收钱。有些客户收一部分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什么金属接近传感器功耗低至微安级,感应距离比较远,体积比较小

M8的非齐平标准2mm,2倍4mm,3倍6mm。    M5的标准是0.8  加长是1.5(一般1.4左右) ,更小的就是外径3mm了,但是感应距离最大也不过1mm。   感应距离和磁芯面积成正比的。

除非选择光纤的,线尺寸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什么金属接近传感器功耗低至微安级,感应距离比较远,体积比较小

如果电源是自己提供的5V,或者3V,基本上可以做到电流不大于1mA。    其它电源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下看到信息。麻烦提供。

东莞壮联电子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他家的确实贵啊

网友:
LZ试着联系高等级的代理商吧,工业用品水分非常大的,一个有诚意和实力的代理愿意帮你每年可以节约出很多利润的。
我身边的实际例子是一样是同级别的进口气动元器件,有大代理支持,拿货价格比同行低至少20%,一年50万的货就是多10万块钱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