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用芯片DIY数控开关降压 恒流恒压电源芯片选型

楼主(2018-01-11):
如题:
准备用商用芯片做开关恒流恒压源比如XL4005
但是芯片自带0.8V参考
不知道如何用DAC控制才能实现数控
或者有参考外接的商用芯片 还请各位推荐

网友A:
论坛很多数控电源贴吧。  DA和实际值运放减法后得到0.8V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很多数控电源贴吧。  DA和实际值运放减法后得到0.8V差值。

可否简单画个示意图 想了很久没有想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很多数控电源贴吧。  DA和实际值运放减法后得到0.8V差值。

明白了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简单画个示意图 想了很久没有想出来

ADJ的DCDC芯片是电阻分压后送反馈脚,如果>0.8V会降低输出,如果<0.8V会增大输出。    将电阻改成电位器就是手动控制电源,   改成数控,将手调改成DA输出,将电位器升级成运放。  电流电压在运放与你的DA值相减后送到反馈脚,如果>0.8V,会降低输出, 如果<0.8V,会增大输出,使得输出恒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J的DCDC芯片是电阻分压后送反馈脚,如果>0.8V会降低输出,如果

前几天踩了个坑, 后面空载电压调不下去 ,能往上调,后面加了一个1K电阻  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踩了个坑, 后面空载电压调不下去 ,能往上调,后面加了一个1K电阻  问题解决 ...

可否共享您的电路图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共享您的电路图 学习一下?

就是个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