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无线模块发射导致AD采样值不稳定

楼主(2018-01-12):
我把433无线模块和高精度AD采样放在一个铝盒里面,天线引线外置,现在问题是手移动天线或碰到天线AD值非常不稳定,天线和铝壳安装在金属盒上会数值会稳定很多,无线模块功率是30mW,不知道是射频干扰,还是电源干扰,应该从那里入手,求群里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
我猜AD走线就是天线,刚好接收你的433信号

网友:
AD对参考基准电源要求比较高,433发送数据时消耗电流比较大,电压不稳,把AD的参考电压和433的电源分开 比较好

楼主:
为什么移动天线或手碰天线影响AD,板子电源和地线共用,模块有屏蔽壳。如果电源干扰,我天线固定好,AD值稳定一些。如果是AD部分线路被无线干扰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加RFI电路试试。

网友:
有无线发射和AD采样时,一般要用2颗LDO,分别单独供电,另外AD电路尽量远离发射电路。

网友A:
433杂散发射导致的,只能给433加滤波,对AD屏蔽。
原来我的433放GPS旁边,GPS露天都会定位失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33杂散发射导致的,只能给433加滤波,对AD屏蔽。
原来我的433放GPS旁边,GPS露天都会定位失败。 ...

一看就是远航的模友啊。你都在哪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远航的模友啊。你都在哪飞?

一年没飞了

网友:
该飞飞,不干扰会飞的大家伙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