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两年的闪迪SSD, 看看现在的速度还剩多少

楼主(2018-01-12):
先来一个 已经的写入的量.

楼主:
两年前的 读/写 速度

现在的 读/写 速度

网友:
为啥差距这么大呢

楼主:
对呀,  为啥差距这么大呢,   写的速度没变多少,  但是读的速度 由250掉到40了.

网友A:
看来还是应该买贵的,我这是13年或者14买的,MLC颗粒,读取和写入速度跟全新时候的没啥变化

ps:1024的时候有操作电脑,对测试有点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应该买贵的,我这是13年或者14买的,MLC颗粒,读取和写入速度跟全新时候的没啥变化

ps:1024的 ...

TO NAND你的怎么比上边两个小呢?

网友B:
请问你两次测试时的剩余空间是一样吗?剩余空间越大写入速度越快

网友:
看我这不到2年的写入量:

网友:
我的是三星最便宜的那个120G的,用了应该3到4年了吧。记不清楚了。我的主板比较老,SATA2吧,还能达到极值。
我之前行车记录仪上用的就是闪迪TF卡,用了没多久就不行了。

网友C:
速度和2年前变化不大。

网友:
用了4年的三星SSD,赶快下载测试了一下,貌似还可以再站几年。

网友D:
又测了一下机械硬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两次测试时的剩余空间是一样吗?剩余空间越大写入速度越快

有道理, 可能是空间剩余的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测了一下机械硬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

这样看来,机械硬盘 反应速度,也是挺快的,

网友E:
使用时间,时你的两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时间,时你的两倍

你这界面一股清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年前的 读/写 速度

手痒,又测了一下将近5年的 macbook air,看来固态和固态差别还真是挺大的,楼主的硬盘真的可以换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度和2年前变化不大。

鸡血驱动

网友:
大于500mB的写入感觉是啥感觉!会不会太快看不到进度条了,强迫症会不会重新再写一次,然后循环下去。

网友:
CrystalDiskInfo 通电时间准吗?我使用了3年的SSD,才900多小时。

楼主:
使用时间 是SSD 内部自己记录的吧,

网友F:
我的东芝盘在CrystalDiskInfo里面没有写入读出量,是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东芝盘在CrystalDiskInfo里面没有写入读出量,是老了?

我也有一个东芝的,无论用哪个软件 都读不出 写入量。估计就这么设计的。

网友:
最近在看固态硬盘,关注下...

网友:
我的是自己买的套料做的SSD,电脑太垃圾只到SATA300

网友:
硬盘还是应该买mlc的,我的sandisk,用了也差不多两年了。

速度基本没掉。
笔记本上直接撞了一块480G的ssd,用着挺好。

网友G:
我开了三星的RAPI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开了三星的RAPID…

哇,厉害啊,如何个用法,能达到3500这么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厉害啊,如何个用法,能达到3500这么强大。

阵列啊,多块SSD同时读写。小文件无效

网友:
我的intel的ssd,只有200多了,新买的机械硬盘都能够达到120多。

网友:
用了一年的SSD,也试一下,感觉速度还好, 看看以后会不会。
不过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会让读速度变慢?

网友:
话说磁盘信息里的“当前值”、“最差值”、“临界值”谁来科普一波,看得我好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