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点电容触摸屏幕(ipad)有没有办法用电子装置来控制

楼主(2018-01-12):
就是用一个导电帖,帖到屏幕上,然后再导电帖施加某一个信号,让触摸屏以为有手指按下动作。请问有没有这种技术。谢谢大家了。

网友:
做外挂啊!不都是用火腿肠么?

网友:
试一下将导电帖接到单片机的IO口,单片机的GND要接大地,IO分别设置为高阻态、输出低电平,看能否控制。
再试一下将导电帖通过模拟开关或信号继电器接大地,看能否控制。

楼主:
谢谢楼上,我试验一下。

网友:
不是有做抢红包和什么跳一跳的物理外挂的么

网友:
机背的金属板和控制区域各贴铜胶带,中间mos管接通。线不可太长。

网友:
可以啊,不是看到有人这样用电极玩节奏大师

网友A(2018-09-11):
时间这么久了,问你一下楼主实现了,或者找到解决方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这么久了,问你一下楼主实现了,或者找到解决方案了吗?

还没有解决方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解决方案呢。

我搜到两个专利,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
附上传送门:
http://www2.soopat.com/Home/Resu ... p;WGZL=Y&FMSQ=Y

网友:
ADB命令就可以模拟;另外STM32做个USB HID鼠标也可以模拟

网友B(2018-11-08):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解决方案呢。

楼主的项目还在进行吗?最近我研究了下,交流交流?

我拆了一根主动式电容笔和楼上说的那两个专利对应的飞智黄蜂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项目还在进行吗?最近我研究了下,交流交流?

我拆了一根主动式电容笔和楼上说的那两个专利对应的 ...

主动式电容笔? 现在的手机等不都是被动电容方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动式电容笔? 现在的手机等不都是被动电容方式吗?

主动式的可以笔尖做的很小,大约2mm左右直径。

曾经我以为电容笔就是导电笔杆直接代替手接触屏幕

这几天研究发现,电容笔头其实是有一个线圈的,负责感应电容触摸屏扫描的信号,然后再给笔尖施加一个负电压,这样形成一次模拟点击

参考专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