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TE1版HDCD WAV播放器

楼主(2018-01-13):
之所以冠于BYTE 1版本号是因为接下来又不知要如何改动。
介绍一下这个版本的电路构成。

主控
        STM32F105RCT6,拒绝使用PLL,使用晶振作为系统和I2S时钟,抖动降到最低程度,而且可以使用512FS。
DAC
        PCM1732,支持HDCD,声音醇厚,基本就是WM8741的风格,音色有点暗。但是人声迷人,舍不得换其它芯片了。
        LVC4245数字隔离。
        DS1801数字电位器,调节范围不大,但基本够用。

低通
        OPA2353,载止频率调整到45K左右。没怎么细调。

耳放
        TPA152,不用说,HIFI级单电源耳放芯片。推32欧耳机效果可以的。

其它
        一键开关机,继电器防开机电流冲击。
电源使用了CLC滤波,它让我那破充电器插上去的噪声从50dB降到100dB以外。而且还能有效降低LDO的纹波。
配合磁珠使用,CLC滤50兆以下效果好,磁珠滤高频。聊胜于无。

那么操控就变得很简单了,只有一个拨动编码开关。

拨左右控制音量大小,暂停状态下拨左右控制就跳到上一首或下一首,长拨左右就跳到上一个或下一个目录。

软件还增加BOOT LOADER,通过TF卡升级固件。

最不爽的是画板还是画少了一个二极管和一根线,年后改进。

网友A:
散热器差评。。。。

网友:
浪费板材,不节能环保差评!

网友B:
支持什么格式的音乐呢,采样率是多少

网友C:
能否看看一键开关机电路?

网友:
刚刚配了台电脑,感觉Realtek 的芯片都可以显示接上的耳机阻抗了,真是先进

网友:
耳机插孔差评!pcb没圆弧倒角差评!没有免费送板,差差评!!!

网友D:
大量运用直角走线,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差评。。。。

散热器有什么问题,粘上之后就取不下来。。我也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什么格式的音乐呢,采样率是多少

只支持44.1K,16位

楼主:
目前这个版本没有显示,想到加显示又要加字库,虽说字库也可以存在TF卡,但是还是希望简单点。下一版本考虑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看看一键开关机电路?

我用的是这个电路,本坛找的,万一死机的话,把TF卡拔下来就关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量运用直角走线,差评!

你。。。。。。。电路学得很好。

楼主:
二极管只能这样加上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这个电路,本坛找的,万一死机的话,把TF卡拔下来就关断电源。 ...

没看到TF卡可以控制关断电源的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TF卡可以控制关断电源的地方啊?

TF卡座有个检测有没有插卡的引脚,我把它接到开机电路上了。

网友F:
继电器是用来消除歌曲切换或者开机初始化的时候噪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是用来消除歌曲切换或者开机初始化的时候噪声的么?

继电器纯粹就是为了防止开机时的电流冲击声。

切歌是不会有噪声的,因为这个我软件有处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纯粹就是为了防止开机时的电流冲击声。

切歌是不会有噪声的,因为这个我软件有处理。 ...

怎么处理?先关音量到0,播放后再调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处理?先关音量到0,播放后再调高么?

其实挺简单的。为什么播整轨时切歌就不会有噪声,那么,就让播分轨时切歌也不要断流不就好了。。
用乒乓模式保证播放不断流,也用乒乓模式保证切歌时不断流。
我测试的时候是把一首歌切成N段,播出来是保证不会有断续感的,那么录下来看波形也是连续的。
其它数播切歌噪声是没处理好这个,靠其它静音手段,零检测等,都是不太适合我的性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散热器有什么问题,粘上之后就取不下来。。我也郁闷。

用刀片慢慢割,然后再撬,你这个引脚比较粗壮,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刀片慢慢割,然后再撬,你这个引脚比较粗壮,问题不大。

可是它的存在,真的很违和吗??

网友:
没有led跑灯差评!!

网友:
元件排列不整齐,差评!!

网友G:
上设备下
来我这测一下这5项数据先:周波数特性/S/N/DYNAMIC RANGE/THD/SEPA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设备下
来我这测一下这5项数据先:周波数特性/S/N/DYNAMIC RANGE/THD/SEPARATION

大神在哪里,,真想测试一下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在哪里,,真想测试一下性能。

东莞长安

楼主:
有点远,有点好奇,数播没有输入口,是怎么测试这些指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设备下
来我这测一下这5项数据先:周波数特性/S/N/DYNAMIC RANGE/THD/SEPARATION

AP太贵了,有没有用AP测过,比较靠谱的声卡,用来做测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远,有点好奇,数播没有输入口,是怎么测试这些指标的??

可能有标准的pcm测试文件

网友H:
楼主有出售的意愿吗?给坛友报个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出售的意愿吗?给坛友报个价吧

没有出售,自已玩的。

网友:
楼主意思是秀20W的AP和垃圾松下音频分析仪。
搞错了,是26楼在秀。

网友I(2018-04-08):
引用 楼主:
其实挺简单的。为什么播整轨时切歌就不会有噪声,那么,就让播分轨时切歌也不要断流不就好了。。
用乒乓 ...

请教楼主:在切换不同采样率/不同位数歌曲时,如何保证I2S不断流?
在重新配置STM32的I2S时,I2S DMA传输必须要停止,不停止容易死机,一停止I2S就断流了,切歌就有爆音。
我现在是用那个信号继电器来解决切歌爆音问题,但继电器在切歌时会滴答响,也很不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楼主:在切换不同采样率/不同位数歌曲时,如何保证I2S不断流?
在重新配置STM32的I2S时,I2S DMA传输 ...

在一个BCLK时钟周期内完成设置怎么可能会有噪声。。

网友(2018-12-19):
这PCB布局 布线 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