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es JLC make 1.4mm PCB?

楼主(2018-01-13):
Does JLC make 1.4mm PCB?
I have an application which will need the PCB to be 1.4mm in thickness.
When I check the list of thickness offered by JLC, I didn't see it.
Am I missing something?

网友:
1.2mm,1.6mm but no 1.4mm.

楼主:
0.4mm, 0.6mm, 0.8mm, 1.0mm, 1.2mm, 1.6mm, 2.0mm.
But no 1.4mm.
Does anyone actually know whey the 1.4mm is missing?

网友:
1.4mm肯定可以有的(多压几片PP就好了),只是很少人用而已。建立创没有是因为不可能为了你一个单独去做一张1.4mm板子,说到底还是成本和生产效率的问题。

网友:
LZ可以用1.2的做,该要1.4厚度的地方垫个东西吧

楼主:
Or find some other vendors.

楼主:
>LZ可以用1.2的做,该要1.4厚度的地方垫个东西吧
It needs to be solder to connector, 1.6mm is too much. 1.2mm may not work well.

网友:
0.8+0.6MM比较合适,当做伪4层来用,两个板相邻面用阻焊和丝印盖一下,用跳线焊在一起

网友A:
有个疑问,0.8+0.6两种板叠起,会不会超过1.4?还是真的=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0.8+0.6两种板叠起,会不会超过1.4?还是真的=1.4

控制好公差,筛选出满足要求的板子来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