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自动加密用于IAP升级的bin文件方法

楼主(2018-01-13):
修改原因:上传程序文件

写了一个控制台小程序,用于bin文件的AES加密。程序取名BinAddAes.exe,调用时,后面带三个字串,第一个是要加密文件的路径及文件名,第二个是加密后的保存路径及文件名,第三个是32个字符的密码。
mdk的设置方法:
run1 填:C:\Keil_v5\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 -o  ..\OBJ\yuanhuKZ.bin ..\OBJ\yuanhuKZ.axf ,这个fromelf.exe是MDK自带的,路经可能会有所不同,要根据实际位置更改。这个程序的作用是把MDK生成的*.axf生成 *.bin。
run2填:C:\Keil_v5\ARM\ARMCC\bin\BinAddAes.exe ..\OBJ\yuanhuKZ.bin ..\OBJ\yuanhuKZ.aes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 。把BinAddAes.exe拷贝到相应目录,建议与fromelf.exe相同目录下。这个程序的作用是把*bin加密后生成 *.aes。
BinAddAes的工程源码:

单独的BinAddAes程序:

楼主:
补充说明,加密部份源码来于本坛。
bin文件大小如不是16的整数倍,加密后会增加数据到整数倍。

网友A:
楼主工具不错。我们平时也有用到同样功能。
不过我人笨,我只会用最简单的MFC写一个窗口程序,然后手工打开文件,加密后再生成一个加密文件存起来的。

网友:
IAP程序有没有

网友:
iap解密烧录程序有吗?

网友:
这个很有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加密部份源码来于本坛。
bin文件大小如不是16的整数倍,加密后会增加数据到整数倍。 ...

现在光有加密了,解密的C程序呢??能分亨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光有加密了,解密的C程序呢??能分亨一个吗?

在加密的工程源码内有解密程序,先加密,再解密。解密后会生成aesbin.bin文件,并保存到调用程序时的当前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光有加密了,解密的C程序呢??能分亨一个吗?
        char * aesbin = (char *)malloc(binsize);//申请内存
        if(aesbin== NULL)
        {
                printf("内存请求失败.\n");
                fclose(fpaes);
                fclose(fpbin);
        return;//结束程序的执行
        }
        for (i = 0; i < 16; i++)
        {
                bufferIn[i] = 0;
                bufferOut[i] = 0;
        }

    aesDecInit();
        for (i=0;i<binsize;i+=16)
        {
                memcpy(bufferIn ,&aes[i],16);

                aesDecrypt(bufferIn,bufferOut);//解密

                memcpy(&aesbin[i] ,bufferIn,16);
        }

        if((fpbin=fopen("aesbin.bin","wb"))==NULL)//"解密后保存成文件,以便对比
        {
        printf("这文件 <%s> 打开失败.\n",argv[1]);//打开操作不成功
        return;//结束程序的执行
    }
        fwrite( aesbin, sizeof( char ), binsize, fpbin );
        fclose(fpbin);
        free(aesbin);
        free(aes);

aes[]内是加密过的数据,aesbin[]保存解密的数据,之后保存到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加密的工程源码内有解密程序,先加密,再解密。解密后会生成aesbin.bin文件,并保存到调用程序时的当前 ...

请问,如果单纯解密,这句设置密钥的语句需要吗?我现在只看到它是放在加密之前的,但不晓得在解密的时候,它是否要用。。。

SetKey((unsigned char *)argv[3]);

楼主:
要,且是必须要。不然程序怎么能知道加密时候的密码呢

网友:
key传入有点问题?

网友(2018-02-28):
key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工具不错。我们平时也有用到同样功能。
不过我人笨,我只会用最简单的MFC写一个窗口程序,然后手工打开 ...

用控制台比较好,传参数启动,执行完直接退出,控制台打印的信息会直接在MDK显示出来,比较方便

网友C:
非常感谢
lz IAP 用的自定义协议还是  FTP方式?
一般都怎么定 IAP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lz IAP 用的自定义协议还是  FTP方式?
一般都怎么定 IAP协议

用modbus,接100个字节写100个字节。

网友(2019-06-18):
谢谢分享,感觉牛哄哄

网友:
我的IAP程序只是用了简单的异或加密。

网友:
不懂如何使用,谢谢分享

网友:
方便的工具

网友:
还是要加密稳妥一点的啊

网友:
需要全部加密吗?加密几十个字节不行?

网友(2019-07-25):
点赞,MDK 还是有好多功能不知道啊

网友(2019-09-26):
这文件:<..C51\Objects\MP-3.aes> 创建失败.  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搭车问下,对bin其中某位置16Byte加密和对整个bin加密,在破解难度上有区别吗?

网友:
请问楼主,加密后bin文件如何给到客户解密烧写?这个过程应用不是很理解

网友(2020-08-31):
算aes单片机有些压力,请问楼主这个程序有没有bin转tea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