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淘宝时打不开出现了这个提示,不知是怎么回事?怎...

楼主(2018-01-13):
登录淘宝时打不开,出现了这个提示,不知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   CHROME  FIREFOX   IE都这样

网友:
这个好似是IIS7架好后的默认页面。
你可能taobao.com的指向被木马或者病毒修改了,指向到某一个假的站,而那个站默认页没修改?

楼主:
第一次离莫大那么近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检查  本机的hosts文件 是否 域名给 重定向了

网友A:
运行nslookup,出来窗口里面打www.taobao.com
看解释出来的ip是什么?
我这里解释出来的是157.255.139.123    163.177.20.2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nslookup,出来窗口里面打www.taobao.com
看解释出来的ip是什么?
我这里解释出来的是157.255.139.123    ...

你好,按你说的操作后,出现这样的界面。估计DNS被劫持了!不知要怎样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