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信捷PLC文本显示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8-01-13):
最近用信捷的文本显示器和XC系列PLC做了一台设备  ,想咨询一下,有没有PC端的软件代替文本显示器进行操作PLC。

网友:
非常多哦。

网友:
各种组态软件都行,当然,你自己写一个也不难。

网友:
plc编程软件可以直接写寄存器,不联屏也可以调试。

网友:
装个触摸屏软件,做个界面,在线模拟就行。有文本了还用电脑操作干嘛

网友:
除非已有计算机,否则用计算机太不划算啊

网友:
开文本几秒钟,开电脑几分钟,而且电脑还不一定开的起来,用信捷的PLC,一台工控机都可以买几台这个玩意儿

网友:
下载个touchWin,就能模拟呀

网友:
组态软件不就是专业干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