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若负载电容非常大时,感觉有振荡的风险呢?

楼主(2018-01-13):
最近研究了一下春风大师设计的电源,感觉假如负载电容非常大时,可能会振荡呢。是我错了吗,大家分析分析

当负载电容非常大时,由于这个电容的增大(如100000倍),会使三极管到输出这一段的极点,往低频端移动,产生相移满足振荡条件。

网友:
想象你接了一个大容量电池,你觉得会起振吗?

网友A:
不会,倒是恒流转恒压那一下会有电压过冲,尤其是小电流转大电压或小电压转大电流,这是架构问题,解决要换架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倒是恒流转恒压那一下会有电压过冲,尤其是小电流转大电压或小电压转大电流,这是架构问题,解决要换 ...

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倒是恒流转恒压那一下会有电压过冲,尤其是小电流转大电压或小电压转大电流,这是架构问题,解决要换 ...

1. 从运放输出 到 三极管输出这一段 我称 作反馈网络。
2. 假设反馈网络直流放大倍数为40db。
3. 假设接了一个很大电容,导致反馈网络输出的极点在约100微赫兹时,这时候在10hz处,输出的增益下降到-60db。这点的相移为90度。
4. 假设 运放的开环增益为100db,一阶极点100毫赫兹,在频率10hz处,增益下降到+60db, 相移90度。

所以在10hz,总相移为 90 + 90=180度。 总增益=-60+60 = 0db,满足了振荡条件。

网友:
带负反馈的电压源接容性负载就会存在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A:
有新的架构没?我现在想把恒流的控制量加到电压环来控制避免这个问题,还没想好,暂时没空,参考了网上安捷伦电源电路图,想把它简化成4个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新的架构没?我现在想把恒流的控制量加到电压环来控制避免这个问题,还没想好,暂时没空,参考了网上安 ...

安捷伦的设计精髓我至今还没理解透,你也别轻易精简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捷伦的设计精髓我至今还没理解透,你也别轻易精简电路.

安捷伦电源原理图.pdf ...
是这个吧!

预调压的还没搞懂,我看到的一点是恒流环最后加到电压控制端求和,最后没有恒压横流转换的冲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捷伦电源原理图.pdf ...
是这个吧!

这种预调压降低功率管的方式已经过时了,斩波也有很大的噪声,如果想深入研究,不如做前级开关电源,后级线性的电源了.
这个原理图应该是老陈画的吧,也花费了很大精力,这个电源的做工其实跟以前的安捷伦比差了很多了,如果没有挂着安捷伦的牌子,你会以为是台湾的产品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预调压降低功率管的方式已经过时了,斩波也有很大的噪声,如果想深入研究,不如做前级开关电源,后级线性 ...

对,感觉跟固伟的电源很像;前级开关的后面线性的做了一版,噪音做到3mV/rms,再进一步还没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感觉跟固伟的电源很像;前级开关的后面线性的做了一版,噪音做到3mV/rms,再进一步还没做 ...

前级是跟踪输出的吗?有没有可以参考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预调压降低功率管的方式已经过时了,斩波也有很大的噪声,如果想深入研究,不如做前级开关电源,后级线性 ...

U系列本来就是安捷伦收购台湾富贵的产品线,和安捷伦自己的E系列没啥血缘关系。

网友D(2018-02-12):
因为输出是射随,所以输出阻抗小,所以形成的极点也高,电容的加到多大才能把极点移到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U系列本来就是安捷伦收购台湾富贵的产品线,和安捷伦自己的E系列没啥血缘关系。 ...

大婶什么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输出是射随,所以输出阻抗小,所以形成的极点也高,电容的加到多大才能把极点移到前面。 ...

阻抗不是很低,算10毫欧吧。接个10000uf电容,极点1.6HZ
当然我只是说的可能,实际可能不会,只是不是很稳定。负载变化时,过冲会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不是很低,算10毫欧吧。接个10000uf电容,极点1.6HZ
当然我只是说的可能,实际可能不会,只是不是很 ...

没做过春风电源,没测试过瞬态,貌似参考安捷伦的结构,过冲不是太高能接受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不是很低,算10毫欧吧。接个10000uf电容,极点1.6HZ
当然我只是说的可能,实际可能不会,只是不是很 ...

貌似没什么问题,瞬间接个大电容就产生点火花,等充电满了,管子就会关停,等电压降下去,又开始工作,应该叫间歇工作吧,不叫震荡

网友:
谁有安捷伦 E3644A 电源?帮我测量下 功率调整管两端压降正常是多少?

网友E:
这个预调压是不是像晶闸管一样根据输入电压的位置来调相调压?如果是,为什么不直接用晶闸管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预调压是不是像晶闸管一样根据输入电压的位置来调相调压?如果是,为什么不直接用晶闸管呢? ...

晶闸管导通压降多高功耗多大MOS管儿速度快压降小

楼主:
预调压好像是通过调导通角来先稳定到一个稍微高点的电压,避免了使用DC-DC。然后再用线性稳压器实现稳定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晶闸管导通压降多高功耗多大MOS管儿速度快压降小

问题是前面还有整流桥,压降方面几乎是差不多的。还有其他的解释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预调压好像是通过调导通角来先稳定到一个稍微高点的电压,避免了使用DC-DC。然后再用线性稳压器实现稳定输 ...

我也感觉是这样,可为什么不用晶闸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感觉是这样,可为什么不用晶闸管呢?

晶闸管 压降 比MOS管高很多的。效率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闸管 压降 比MOS管高很多的。效率低。

单向普通晶闸管VT一般是0.8-1V。和二极管的VF0.7-1V差不多,这还没算MOS的,不知道差在哪?按说功耗应该差不多。可能只是设计偏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闸管 压降 比MOS管高很多的。效率低。

我明白了,你们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这个方案是二极管全桥加MOS开关。
晶闸管方案是二极管和晶闸管组全桥,后面就不再用开关了,因为桥本身能开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会,倒是恒流转恒压那一下会有电压过冲,尤其是小电流转大电压或小电压转大电流,这是架构问题,解决要换 ...

恒流转恒压的过冲的问题,可以不要将恒压环一直正向饱和。恒流时候将恒压环“拖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恒流转恒压的过冲的问题,可以不要将恒压环一直正向饱和。恒流时候将恒压环“拖着” ...

电流环的作用点改在电压环基准上?